哪位大侠知道钢琴音色的函数表达式,或者一个周期的数据

楼主(2012-10-15):
哪位大侠知道钢琴音色的函数表达式,或者一个周期的数据,谢谢大家!

网友:
速占沙发靠近高人。

网友A:
魏大师开始进军MIDI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魏大师开始进军MIDI了?

兄台开玩笑了!
想看看钢琴音色的频谱,所以找函数或数据重构以下

网友:
高保真的,都是通过采样得来的

看你的具体用途了,要求不高,可以针对自己的应用环境进行二次采样压缩简化。

网友:
前排就座,靠近1下高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开玩笑了!
想看看钢琴音色的频谱,所以找函数或数据重构以下

这个也许有帮助。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 ... bdc8c0bc83522f548a8

音色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函数来描述

网友:
去查查调音的相关资料吧。。

网友B:
每台钢琴的同一个键的频率据说都有细微差异

楼主:
我找了个资料,先看看:
http://wenku.baidu.com/view/9362d5c1aa00b52acfc7cab1.html

网友:
标准C为440Hz,一个八度就是倍频,一个八度中使用12平均音律(就是平均分为12份),就这样就能算出每个音符的频率了。
例如:C=440,这个范围的八度就是(440--880),使用12平均音律,每份就是(Delta=440/12),那么D就是D=440+2*Delta(因为C到D是全音)。注意其他有两个音为半音(E到F,和B到高八度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台钢琴的同一个键的频率据说都有细微差异

这个我相信不是钢琴厂商故意的 ....... 这个世界上有绝对一样的东西么?

网友:
钢琴音色是各种乐器中最复杂的. 尤其是低音区.
研究的方法应该有2种: 从已有的音源来分析研究,和从乐音发生原理来研究.
前者容易后难. 进入这个领域是有风险的,因为1.它是无底的,2.它不属于"工科",而是属于"主观评价"的文科的.
但它是有趣的.

音色是什么? 我是外行,不懂.不敢胡说.
我想,目前所谓的"音色",大概是若干乐音参数(其中不包括基音)的集合.
音色以后是可以"人工"制作"的,它将变得很大很大...

请关注关键词: 乐音的最佳音律 多弦 激励源 多径 共鸣箱 人耳的听觉机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相信不是钢琴厂商故意的 ....... 这个世界上有绝对一样的东西么?

倒不是这个意思。。。

同一型号的钢琴即使编号差1虽然也会有差异
但是不如型号间的差异大
听说斯坦威D系的钢琴和我们普通的就有些差异

网友:
每个厂商的音都是一样的啊,都是标准的频率。他们的差异只是每个音的谐波成分不同罢了。

网友D:
玩软音源的飘过,给一个三角大钢琴的真实采样,A440,力度ff,wav格式,48kHz/24bit。要其他音调我再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软音源的飘过,给一个三角大钢琴的真实采样,A440,力度ff,wav格式,48kHz/24bit。要其他音调我再传。

太感谢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你了!

顺手再传个施坦威钢琴的采样吧,A440,ff,44.1k/16bit

网友:
不是有很多钢琴曲吗?下载一个,什么都有了。当然,要原装的wav,不是mp3.

网友(2013-01-03):
喔喔   标记标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有这麽简单 谁还做钢琴。

我收集了很多音色库, 如果钢琴独奏曲的话用好的音色库播放MIDI,我还真听不出是电脑合成的, 事实上现在听到的很多音乐都是电脑合成的。

网友G(2016-03-28):
引用 网友E:
我收集了很多音色库, 如果钢琴独奏曲的话用好的音色库播放MIDI,我还真听不出是电脑合成的, 事实上现在 ...

你好有竖笛的音色库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好有竖笛的音色库吗?

你可以去淘宝搜索你想要的音源,淘宝上会有详细的介绍并且一般被那些人拿去淘宝卖的一般都是比较好的。找到你想要的音源后就copy下名字去百度网盘搜索,马上就能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去淘宝搜索你想要的音源,淘宝上会有详细的介绍并且一般被那些人拿去淘宝卖的一般都是比较好的。找 ...

这是个找资料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