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R AVR 的延时问题

楼主(2012-10-15):
   如题。手上有个课题,需要精确的延时,所以用了IAR自带的延时函数,现在想通过按键设置延时长度,但IAR自带的延时函数中,延时长度不能为变量,现在不知道该咋办了。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谢谢了!

网友:
switch(xx)
选择几个档吧

网友:
自己写个精确延时就是了,这是网上看到的,无误差(晶振准确)的延时,不过是ICC的,给你参考参考

//晶振频率为8MHz时精确μs级延时函数:
/*======================================
微秒级精确延时函数,晶振8M:
Delay = 0.125 *((tt*4-1)+9)微秒
其中9包括了调用方的 r16 赋值 1t
rcall 3t    nop 1t   ret 4t
brne指令在当判断条件不成立时是单周期
最后一次判断只有1个周期,补一个nop
简化计算 = 0.5tt + 1 (us)

void delay_us_8M(uchar tt)
{
       asm("_L2: subi R16,1");
        asm(" nop")
        asm(" brne _L2");
        asm(" nop");
        asm(" ret");
}

网友:
#define CPU_F                        11.0592
#define delay_us(s)                __delay_cycles((unsigned long)(s*CPU_F))
#define delay_ms(s)        __delay_cycles((unsigned long)(s*CPU_F*1000))
#define delay_s(s)                __delay_cycles((unsigned long)(s*CPU_F*1000000))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s)
{
        while (s--)
        {
                delay_ms(1);
        }
}

网友:
要精确到何种程度啊
如果就毫秒级
一般都是用定时器中断记数来 延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