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二极管在这里的作用

楼主(2012-10-15):
这是个整流电路,想请问下图中的两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用multisim仿真一下 去掉二极管看效果,

网友:
初步测试了下,可以起到整流作用,但是有个比较大的下冲,不知道你的电路参数如何,那个二极管应该是整型的,特别是负电压起作用,

网友:
精密整流

网友(2012-12-18):
是精密整流电路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