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啊TB6560的驱动板,马达走起来,有点小振动

楼主(2012-10-15):
问一下,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我用过原装三洋的步进,走起来非常稳啊.TB6560小振动,不过没有失步,我放校表放在上面,300毫米的行程,来回走了20次,误差不到一丝,但就是小振不爽

网友:
不知道我们俩可以聊聊吗。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很是头痛。

网友A:
步进电机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啊。很顺滑的那个是伺服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啊。很顺滑的那个是伺服电机。

其实步进也可以很顺滑的。只是不是全部频段罢了。一款步进电机总有那么几个频率点有震动。

网友:
貌似论坛都对6560没什么兴趣了啊,或则说没有几个使用了啊。

网友B:
有老大的jj在,其他货都不怎么看上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老大的jj在,其他货都不怎么看上眼了

我是嫌01行程太小,才没有意向购买,不过那个造型确实很美!我现在使用300*400的机子,雕刻PCB轻松做到0.3MM线宽!

网友(2015-11-10):
>我现在使用300*400的机子,雕刻PCB轻松做到0.3MM线宽!
Any pi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