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 multiple drivers due to the non-tri-state driver 怎么回事????

楼主(2012-10-15):
//ģ���ģ��洢���л�����ģ��
module wr_rd(vsync,addr_arm,data_arm,ctr_arm,addr_l,data_l,ctr_l,
                        addr_r,data_r,ctr_r,data,l_r,addr_colum,addr_row,addr_bit,
                        oe,le);
input        [17:0]        addr_arm;
input        [15:0]        data_arm;
input        [9:0]        addr_colum;
input        [3:0]        addr_row;
input        [2:0]        ctr_arm;
input        l_r,vsync;
input        [2:0]        addr_bit;
output        [17:0]        addr_l,addr_r;
output        [2:0]        ctr_l,ctr_r;
output                        oe,le;
inout        [15:0]        data_l,data_r;
output        [15:0]        data;

assign data_r        =l_r?data_arm:16'bzzzzzzzzzzzzzzzz;                        //when l_r write ram r,read ram_l
assign addr_r        =l_r?addr_arm:{1'b0,addr_bit,addr_row,addr_colum};
assign ctr_r        =l_r?ctr_arm:5'b01000;

assign data_l        =l_r?16'bzzzzzzzzzzzzzzzz:data_arm;                        //when !l_r read ram r,write ram_l
assign addr_l        =l_r?{1'b0,addr_bit,addr_row,addr_colum}:addr_arm;
assign ctr_l        =l_r?5'b01000:ctr_arm;

assign data                =l_r?data_l:data_r;
assign oe                =vsync?1'b0:1'b1;                                //rst��373��374 effect
assign le                =vsync?1'b1:1'b0;                                //rst��373��374 effect
endmodule
编译之后,出现错误:
Error (13076): The node "wr_rd:wr_rd1|data[0]" has multiple drivers due to the non-tri-state driver "data_r[0]"
Error (13076): The node "wr_rd:wr_rd1|data[0]" has multiple drivers due to the non-tri-state driver "data_l[0]"
Error (13076): The node "wr_rd:wr_rd1|data[1]" has multiple drivers due to the non-tri-state driver "data_r[1]"
Error (13076): The node "wr_rd:wr_rd1|data[1]" has multiple drivers due to the non-tri-state driver "data_l[1]"
Error (13076): The node "wr_rd:wr_rd1|data[2]" has multiple drivers due to the non-tri-state driver "data_r[2]"
Error (13076): The node "wr_rd:wr_rd1|data[2]" has multiple drivers due to the non-tri-state driver "data_l[2]"
这是怎么回事,我是直接用的别人的例程,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怎么会这样??
小弟初学FPGA,希望各位大牛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我表示你的综合器不够牛逼,用synplify2012.3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表示你的综合器不够牛逼,用synplify2012.3没问题

我我现在用的是quartus II  12,刚入门,不想换综合器,有没有补救的办法?谢谢

网友:
对于这种多输出驱动单输入的情况,综合器都处理成多路复用器形式(fpga内部很少带真三态功能),会不会是你的综合器设置有问题,或者是BUG??QUARTUS应该没那么弱,如果是XILINX还说的过去。

网友A:
刚刚用quartus 12试过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用quartus 12试过了,没问题!

不是吧,我用的是刚从官方网站下载的quartus 12呀,但是我没有安装,SP2,也没安装SP1,难道与这个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用quartus 12试过了,没问题!

还有,我的编译设置是默认的设置,没有更改,也不会更改,

网友A:
我用的版本是Altera 12.0 Build 178,如果这个也能错,altera真的可以不要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版本是Altera 12.0 Build 178,如果这个也能错,altera真的可以不要混了

quartus II 32-bit version 12.0  build  178  05/31/2012 SJ Full Version
a我用的是这个版本,
估计是我的设置哪人地方没有设置正确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quartus II 32-bit version 12.0  build  178  05/31/2012 SJ Full Version
a我用的是这个版本,
估计是 ...

你用的什么系列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系列的芯片??

cyclone II   ep2c5q208

网友A:
引用 楼主:
cyclone II   ep2c5q208

我的咋就没有问题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咋就没有问题捏??

综合器设置需要修改吧?
我全部是用手默认的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综合器设置需要修改吧?
我全部是用手默认的设置

我也是默认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咋就没有问题捏??

qq多谢你这么晚还帮我解决问题,
终于搞定了,原来是另一个文件中定义的data_l,data_r不一致,定义成output了,唉,看来网上的例程参差不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默认设置

睡觉了,多谢你的帮忙!!!!!!!!

网友:
lz这是什么液晶的驱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