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写入ATTINY25

楼主(2012-10-16):
新手,第一次烧录ATTINY25,从淘宝买的USBASP下载器,将下载器的MOSI、REST、SCK、MISO、VCC、GND分别直接连接ATTINY25芯片的5、1、7、5、8、4脚,使用PROGISP1.68程序写入,但是总提示 Chip Enable Programer Error,什么原因?ATTINY25新的,难道需要外接晶振?接了个16M的晶振,加27P电容,依然如故?请高手指点

今天换了ProgISP 1.72和2.0都试了,还是不信,让检查芯片连线。可连线都正确啊

网友A:
换个其他型号AVR芯片试试,可能是环境的问题(版本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其他型号AVR芯片试试,可能是环境的问题(版本之类)

手头只有Attiny25V,没有其他型号,没别的办法吗?

尝试了用ProgISP 1.72和2.0版本烧录,依然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头只有Attiny25V,没有其他型号,没别的办法吗?

尝试了用ProgISP 1.72和2.0版本烧录,依然不行 ...

首先,换片attiny25v单片机试试,防止在使用的单片机锁死!
其次,检查线路连接,大多情况是线连接的顺序不对,或存在断路的情况!使用万用表一根线一根线的检查!
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换片attiny25v单片机试试,防止在使用的单片机锁死!
其次,检查线路连接,大多情况是线连接的顺序 ...

换了2片了,如故。

线序按照上面的连接,线没问题。

我就是想知道是不是需要外围电路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2片了,如故。

线序按照上面的连接,线没问题。

外围电路设计应注意不能将MISO,MOSI,RST,SCK直接接VCC或接地!
因为烧写芯片时,需要改变这4根线的地平!
可能是你的电路设计将这4根线的某个线一直接电源或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围电路设计应注意不能将MISO,MOSI,RST,SCK直接接VCC或接地!
因为烧写芯片时,需要改变这4根线的地平! ...

没有任何外围电路,把芯片放在面包板上直接连线的

网友C:
现在atmel的片子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的,用低速写入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atmel的片子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的,用低速写入就行啦

调整速度到最低也不行,到底需不需要外围电路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整速度到最低也不行,到底需不需要外围电路呢

不需要外围电路,只要电源连接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外围电路,只要电源连接上就可以了!

发现一个新问题:

如果把VCC和GND接上,USBASP的信号灯就灭了,像短路似的,而正常情况下灯是不灭的。怎么回事?感觉像是需要外围电路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现一个新问题:

如果把VCC和GND接上,USBASP的信号灯就灭了,像短路似的,而正常情况下灯是不灭的。怎 ...

若是下载器本身的LED熄灭,则下载器本身有问题。若条件允许可换个下载器试试看!祝你早日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是下载器本身的LED熄灭,则下载器本身有问题。若条件允许可换个下载器试试看!祝你早日找到原因~~~~~ ...

前几天重新定了一些Attiny25,有的可以写入,有的不可以,究竟是芯片的问题还是烧录器的问题,有待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重新定了一些Attiny25,有的可以写入,有的不可以,究竟是芯片的问题还是烧录器的问题,有待验证 ...

【有的可写入,有的不能写入】这就是 芯片 问题了。估计是不良商家 掺假 卖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