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进入低功耗模式导致不能触发P1.3

楼主(2012-10-16):
大家好,我的连接是这样的:
3.3V |------R-------||------------|Gnd
P1.3接个电阻接到上面的RC中间,
P1.3先输出0,给电容放电,再变为输入,检查电容的充电电压(从低到高),达到1.8V,进入P1中断。
不断循环,平时进入LPM0(LPM1-4均不行),
问题是进入LPM0就会导致 P1中断进不去,注释掉就好了,但是我想用低功耗,这是什么原因?

#include  <msp430g2452.h>

void main(void)
{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OUT &= ~BIT0;
          P1DIR |= BIT3;                                                // Set P1.3 as output pin

  while (1)                                 // Test P1.3
  {
          P1OUT &= ~BIT3;
          P1DIR |= BIT3;                                                // Set P1.3 as output pin
          for (i = 10000; i>0; i--);              // Delay

          P1DIR &= ~BIT3;                                                // Set P1.3 as input pin
          P1IES &= ~BIT3;
          P1IFG |=BIT3;  // To prevent an immediate interrupt, clear the flag for
          P1IE |= BIT3;
          __bis_SR_register(GIE);                   // Enable interrupts
      __delay_cycles(2000000);

          LPM0;
}
}
unsigned int timer_count, key_threshold;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_interrupt(void)
{
    P1IFG &= ~BIT3;    // clear the interrupt flag
       timer_count = TAR - timer_count;          /* Record the discharge time */
//    LPM0_EXIT;                                /* Exit from low power 3 or 0 */
       P1OUT ^= 0x01;
       //return;
}

网友:
__delay_cycles(2000000); 去掉
LPM0_EXIT;  取消注释

试试

楼主:
Thanks,解决了,是我的示波器不能直接接到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