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蜜器和耳机 电路请教

楼主(2012-10-16):
如上图,这是一个蜂鸣器的电路图,现在打算加上一个耳机子,实现拔下耳机蜂鸣器响,插上耳机耳机响、蜂鸣器不响。
请问电路如何实现?

网友:
装个3.5mm的耳机插座,插入耳机时会端口原有电路。

网友:
同意2楼说法,  买个耳机插座(旧式卡带机上面有的那种),有好几个引脚的。其中有一组是常闭的,插入耳机后会断开。

网友:
2楼?
奇怪

楼主:
看来关键是那个耳机插座!!
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