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将24位数据变成3个8位数据?

楼主(2012-10-16):
用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将24位数据变成3个8位数据,效率最高
比如,十进制的5592323变成0X55 0X55 0X03

网友:
别跟我说要先把十进制转换为16进制再分成3个字节的吧?

楼主:
楼上,,,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或者您有更好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A:
搞个char 8bit 类型的指针指向这个变量,然后用将指针值的位置的一个字节取出来放到你的8bit变量中,取完指针加一,三次就完事了~

楼主:
楼上的大侠们啊,给个示范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个char 8bit 类型的指针指向这个变量,然后用将指针值的位置的一个字节取出来放到你的8bit变量中,取完指 ...

不知道lz想干啥。。。RGB么?
union {
    uint8_t a, r, g, b;   //顺序自己调整,不同环境可能不一样,a占位用
    uint32_t   color;
} t;

......
给t.color赋那个24位的值,然后t.r, t.g, t.b就是需要的结果

楼主:
十进制的5592323变成0X55 0X55 0X03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进制的5592323变成0X55 0X55 0X03

到底想用来干啥? 机器里是不分十进制十六进制的。。。 只在输入输出时有用

只要输出的话,这样就行
uint32_t = 5592323;
printf( "0x%02x 0x%02x 0x%02x", 0xff&(t>>16), 0xff&(t>>8), 0xff&t );

楼主:
是这样的亲, 我想将这个数值保存在EEPROM里面。就只能分为3个字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进制的5592323变成0X55 0X55 0X03

8楼的共用体就是实现办法~
代码不是都已经给你了么
union {
        uint8_t a, r, g, b;   //顺序自己调整,不同环境可能不一样,a占位用
     uint32_t   color;
} t;
t=5592323;
完了~

这个时候如果是从高到低存放的
那么t.r=0x55  t.g=0x55 t.b=0x03
直接调用t.r t.g t.b就好了

网友:
uint32 X=5592323
uint8 a,b,c;
a=(X&0xFF0000)>>16;
b=(X&0x00FF00)>>8;
c=X&0x0000FF;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这样,以前的VC是可以的
uint32 X=5592323
uint8 a,b,c,d,*p=&x;
a=*p;
b=*(p+1);
c=*(p+2);
d=*(p+3);

楼主:
多谢各位,很早就应该多谢了。就是论坛回复只能一个小时5次,我这初级用户等级啊。。。

网友:
*( ( (u8*) (&u32x) )+n) 这种指针变换最快,通常是由编译器直接转换使用,就是当成8位变量用了;
再就是u8指针变量了,速度如何看具体情况
还有共用体,优化好了也是当成u8变量用的,看环境和用法了
最啰嗦的就是位移或倍率了,速度不详,在KEIL 51中基本上是当变量用的,在其他编译器中真有计算的,看环境了,不过优点就是不用担心大小端问题

楼主:
mcu5i51 可以具体给点代码吗? 性能最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进制的5592323变成0X55 0X55 0X03

//一个长整形数据的4字节
   #define  U32HH8( xxx )    ((uint8_t *)& (xxx) )[3]
   #define  U32H8( xxx )     ((uint8_t *)& (xxx) )[2]
   #define  U32L8( xxx )     ((uint8_t *)& (xxx) )[1]
   #define  U32LL8( xxx )    ((uint8_t *)& (xxx) )[0]

使用:
volatile uint32_t nnn = 5592323;
volatile uint8_t n1,n2,n3;

        n1 = _U32H8(nnn);
        n2 = _U32L8(nnn);
        n3 = _U32LL8(nnn);

结果:
n1 = 0x55
n2 = 0x55
n3 = 0x03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长整形数据的4字节
   #define  U32HH8( xxx )    ((uint8_t *)& (xxx) )[3]
   #define  U32H8(  ...

再补充:

【大小端】
Keil-C51 大端寻址
SDCC-C51 小端寻址
AVRGCC   小端寻址

如果将一个32位的整数0x12345678存放到一个长整型变量(long)中,
这个整型变量采用大端或者小端模式在内存中的存储由下表所示。
为简单起见,
用OP0表示一个32位数据的最高字节MSB(Most Significant Byte),
用OP3表示一个32位数据最低字节LSB(Least Significant Byte)。

地址偏移        大端模式        小端模式
0x00            12(OP0)         78(OP3)
0x01            34(OP1)         56(OP2)
0x02            56(OP2)         34(OP1)
0x03            78(OP3)         12(OP0)

所以如果是keil C51,则应该:
//一个长整形数据的4字节
    #define  U32HH8( xxx )    ((uint8_t *)& (xxx) )[0]
    #define  U32H8( xxx )     ((uint8_t *)& (xxx) )[1]
    #define  U32L8( xxx )     ((uint8_t *)& (xxx) )[2]
    #define  U32LL8( xxx )    ((uint8_t *)& (xxx) )[3]

网友:
共用体的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