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45为何正负输出不对称

楼主(2012-10-16):
各位朋友们,我在用ADXL345时遇到一个问题,我测试了若干ADXL345电路板,发现其正负输出不对称。
我的测试方法是:首先记录PCB正放时的加速度值(此时只有重力),之后将PCB反过来再次测量,比较两次有效值的一致性。
我发现正负差值在20-40LSB左右,有一些三个轴都存在,有一些只有z轴存在,但是很普遍。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正常,特向大家请教。

网友:
这不是很正常吗,要校正啊。

楼主:
问题是这个芯片出厂不校准么?几乎每一个特性都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这个芯片出厂不校准么?几乎每一个特性都不同

自己校正。
校正参数,不同温度,不同时候都可能变。
要比较高精度,就经常要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校正。
校正参数,不同温度,不同时候都可能变。
要比较高精度,就经常要校正。 ...

谢谢您!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输出速率与通信速率的关系如何理解?
通信速率为何会限制输出速率?
我现在采用200KHZ的通信速率,100HZ的采样速率。我发现只要我读ADXL的速率快了,数据就很不稳定,我每次读之前也检查了DATA_READY标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输出速率与通信速率的关系如何理解?
通信速率为何会限制输出速率?
我现在 ...

通讯速率为什么会限制输出速率?没有这回事吧,I2C足够快了。
如果设置采样率为100Hz,然后以比100Hz更快的速率度取,当然会乱,数据都还没准备好。
其实怎么读取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用什么模式,这个我也不熟悉。我是设置为bypass模式的,ODR设为800,然后就以400Hz不断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