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验证altera fpga 锁相环是正常工作的?

楼主(2012-10-16):
怎么验证altera fpga 锁相环是正常工作的?
比如在nios中用到pll,倍频100M,正常运行,能不能说明是正常工作了?

网友:
锁相环有lock信号,变高代表锁相环稳定输出,再可以把锁相环输出来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lock接led上么,亮了就是好了

网友:
关键是你综合出来的电路能跑到100m吗

网友:
输出给一个脚,再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