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能干嘛——门帘架子

楼主(2012-10-16):
   手上的雕刻机是简易型的,但也做了不少活了。
    最近lp要装门帘,手头还有若干不锈钢管,直径测量19~20mm的样子,打算做几个支架,先用CAD绘制轮廓图,保存为cad2000格式,然后用ArtCAM打开就可以做刀路了。图形只绘制了一个,对称的一面,镜像一下就好。
    木地板边角料厚度8mm,截取差不多大小,固定在雕刻机台面上,就可以开雕了,半天时间,雕刻了几片(待续——晚上回家安装)

网友:
这是金刚板吧
这种基板强度不够
怕挂帘子撑不住呵

楼主:
    晚上有事,快9点才回到家。先装上架子,再放上钢管,非常合适
     最后挂上帘子看看,效果不错
     装完厕所门的,再装厨房门

网友A:
很凑合

话说楼主偏爱实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凑合

话说楼主偏爱实木啊。

中了zuojiaju论坛的毒,装修一个人搞的,好处是省钱啊,边角料都没浪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了zuojiaju论坛的毒,装修一个人搞的,好处是省钱啊,边角料都没浪费

感觉搞得不错啊
什么时候出个贴
让小白们长点见识
……

网友:
哎,一進來就又中毒了,不知又喚起了多少人有做雕刻機的想法了。

网友C:
我看到你的台面好干净,雕刻的时候用吸尘机吗?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有太雕刻机可以做不少好玩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搞得不错啊
什么时候出个贴
让小白们长点见识

你到www.zuojiaj.com论坛搜ldch的帖子,就能看到一些装修过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你的台面好干净,雕刻的时候用吸尘机吗?

这个是木地板,碎屑非常碎,飞溅比较少,雕刻完用吸尘器清理比较容易。
   如果是铣台面,台面是有机玻璃的,碎屑就比较大,容易飞溅,一会不吸,就会飞溅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
我个人体会,吸尘器适合空间比较小的地方,一边雕刻一边吸,周围不容易被污染。用气泵吹尘,适合周边比较宽敞的条件,否则,虽然雕刻机吹干净了,其实灰尘是跑到周边了。掉入凹槽的碎屑吸尘器不容易吸起来,用吹尘枪比较容易清理出来。如果条件具备,可以二者配备,这边吹,那边吸,配合起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凑合

话说楼主偏爱实木啊。

通常的木工是用细木工板+饰面板,好处是材料便宜,容易买到,缺点是耐久性不好,饰面板贴不好的话容易起皮,鼓包,或者边缘翘起。用指接板做家具,我觉得耐久性还是比较好些。
自己打家具装修,我这个家总共才花了2W多点材料费,包括油漆,全部用比较好的油漆。如果是找人装修,材料浪费很大,扔掉的边角料非常多。自己装修,得有时间才行。

网友:
学习了,都是牛人啊

网友:
你真的有才呀,一个人自己搞装修

网友:
这个虽是简易版的,但是主轴功率不小啊……

网友:
昨天还在做家具上看到楼主发的帖子呢  呵呵

网友:
同上zuomujiang,同中毒。。。。。暂时还能压制

网友:
至少用实木的吧。。。

网友D:
楼主的电脑键盘好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电脑键盘好强大……

N年前买的IBM机械键盘,击键有清脆的声音,手感特好,就是按键数量少,排列也不太理想,这么多年了,一直陪着雕刻机发挥余热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很不错 啊

网友:
也是做家具坛友。有时间有空间的就是好啊羡慕中。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E(2014-10-16):
雕刻机可以雕刻钢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雕刻机可以雕刻钢板吗

一般还真不行,雕刻钢板机架一定是钢材

网友:
楼主真是心灵手巧,我的雕刻机好几年了,简直就是个摆设,有用的东西啥也没干,惭愧惭愧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