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可调电源征集

楼主(2012-10-16):
一直想做一个移动可调电源

设想如下:

内置锂电池18650,6串1并

电压/电流数控可调

实时显示电流电压及曲线,OLED屏

最大输出18V 2A

电路结构DC-DC同步整流预稳压+高速LDO

MCU用STM32

电压,电流设定1mV/1mA分辨率,读出也是1mV/1mA

纹波10mV以内

有没有想做这样的东西的? 欢迎拍砖

网友A:
有差不多的想法,正在寻个合适的外壳,diy之痛啊

输出和楼主有点差别,准准备做出一组正负输出,使用线性电源,外加一路直接dcdc的电源

具体用4节还是6节,完全看外壳了

网友:
支持!同步整流一般都是美信的芯片,价格太高,不知有没有好的替代

网友B:
为什么要6串一并,串联不好管理。

网友C:
4.2V升到18V,还要2A,效率可能会有点低

网友:
我的想法是 常见手机充电电压选择 9V 5V 4V2 8V4之类的

网友D:
IC使用TPS40057,或MP2307
但是18V有点高了,我觉得12V/1A就足够了

网友E:
建议做到24V。  我是做工控的,很多时候要试下仪表什么的,必须跑到工作台去找24V

网友F:
个人感觉有点华而不实,要是做到这个程度(1mv,1mA)实时曲线显示,那些大公司的数控电源也不用卖了。我看还是把性能指标降下来。显示屏用1602算了,因为用户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看你的电源准不准稳定不稳定,这些功能只能用来娱乐自己。好用才是硬道理,可靠性要高,保护功能齐全。如果有这方面的想法我有兴趣一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差不多的想法,正在寻个合适的外壳,diy之痛啊

输出和楼主有点差别,准准备做出一组正负输出,使用线性 ...

正负输出太复杂了,这个兼顾移动性

太重就成了移不动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感觉有点华而不实,要是做到这个程度(1mv,1mA)实时曲线显示,那些大公司的数控电源也不用卖了。我看 ...

1mV/1mA这个指标说实话达到不容易

设计按1mV/1mA的规格去设计,但是实际能达到10mV/3mA的精度,就实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IC使用TPS40057,或MP2307
但是18V有点高了,我觉得12V/1A就足够了

18V是比较常用的规格,健伍,菊水,HP的很多都是18V

当然,主控板是一样的,18V与12V在设计上没什么区别

计划给LDO保持3V左右的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4.2V升到18V,还要2A,效率可能会有点低

不是升压的

计划用6串锂电池,放电平台在21~23V

再用同步整流降压,给LDO保持3V的压差,这样电路比较简单,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做到24V。  我是做工控的,很多时候要试下仪表什么的,必须跑到工作台去找24V ...

要做到24V,电池很重,体积巨大,移不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升压的

计划用6串锂电池,放电平台在21~23V

哦,你这样的话放电是简单了,但是你充电就比较麻烦了,6串的充电,额,我不知道怎么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6串一并,串联不好管理。

6串的放电平台是21~23V

这里要输出18V,所以要搞6串

6串有成品的平衡充,直接买成品

如果输出电压低,只要12V,那么4串,5串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你这样的话放电是简单了,但是你充电就比较麻烦了,6串的充电,额,我不知道怎么说了 ...

充电直接买商品化的平衡充,6串的是现成的,X宝上很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升压的

计划用6串锂电池,放电平台在21~23V

第一个问题,6节锂离子电池串联充电的电路打算怎么设计?
第二个问题,又是同步整流,又是高速LDO,电源的瞬态响应会如何?另外直流电源降压也存在同步整流吗?我只听说过开关电源有同步整流的应用,而且也不是在高压输出时,都是在低电压输出时提高电源效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问题,6节锂离子电池串联充电的电路打算怎么设计?
第二个问题,又是同步整流,又是高速LDO,电源 ...

充电引一个标准端子出来,用外置的6串平衡充电器,这个x宝上很多,没打算自已做充电这块

在标准的Buck结构上有一个续流的肖特基,把这个肖特基换成MOSFET,就是同步整流啦

可以提高10%~5%的效率

TI有很多这样的标准控制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问题,6节锂离子电池串联充电的电路打算怎么设计?
第二个问题,又是同步整流,又是高速LDO,电源 ...

lz指的是同步降压电路(synchronous buck converter)

楼主:
这个电源的思路是
1,移动,体积重量有限制,全密封,有基本的防水
2,电路尽量简单,用成熟的组件,方便DIY
3,不追求高精尖的指标,实用就行
4,显示用128x64 OLED,显示实时电流电压及实时曲线
5,按键及编码器操作,设有开机锁,以防止携带时误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指的是同步降压电路(synchronous buck converter)

是的,降压型同步整流开关电源,用于低电压输出时的整流,就像电脑主板供电电路一样。这里使用的目的应该是获得接近1V的输出电压吧。如果加上LDO就没必要了吧,毕竟电流才2A,用肖特基二极管就足够了,输出电压也在3V以上。没必要追求那么高的效率吧。

网友H:
做个5V升压的,可以用手机移动电源,电流不必太大,精度不必太高,仅用于现场调试用,这是我的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引一个标准端子出来,用外置的6串平衡充电器,这个x宝上很多,没打算自已做充电这块

在标准的Buck结 ...

搞得太复杂了吧,电源电路还是简单点好,越复杂动态响应就越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引一个标准端子出来,用外置的6串平衡充电器,这个x宝上很多,没打算自已做充电这块

在标准的Buck结 ...

还是别用同步整流的方案了,太复杂了,TI的器件怕是没有双列直插的吧,估计都是最起码sop了,可能脚距太密了,自己都没办法做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个5V升压的,可以用手机移动电源,电流不必太大,精度不必太高,仅用于现场调试用,这是我的想法 ...

这个想法我也想过

用一个锂电,Buck-Boost结构DCDC,产生3~12V电压,再用LDO稳定后输出

最大输出12V/0。5A

这个MINI版的也在计划中

网友:
我做过一个,用1只12V的免维护电池
输出最高电压视电池的容量,电池60%的时候可以保证输出10V
没有单片机,用的线性稳压,随便可以调到各种电压电流
没有显示,用万用表量
1A输出的时候压差大约0.5V
另买了2只二手的3R33,输出固定的3.3V和5V(不能调电流)

网友:
多节串联不太好,电池充放电管理麻烦,特别是电池的一致性要求高,我手里就有一个18650 4节串联的,是用34063加MOS管扩流BUCK降压的,可以输出3.6v-12v,其中一个电池性能不好就牵制着整体,2400MAH的电池实际放电只能达到1800左右;我还是建议用4.2v多节并联升压,用同步整流效率不会相差多少的

网友:
功率不用很大有10瓦就足够,最高24v0.4A,输入电流3,7v4A该不成问题,升压电感用磁环,3个抽头,大于12v就切换大电感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想法我也想过

用一个锂电,Buck-Boost结构DCDC,产生3~12V电压,再用LDO稳定后输出

还有mini版呀

计划啥时候开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差不多的想法,正在寻个合适的外壳,diy之痛啊

输出和楼主有点差别,准准备做出一组正负输出,使用线性 ...

你可以设计出来方便使用雕刻机雕刻的外壳吗?我愿意免费做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