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用progisp下载报错flash verify error at :0h!!!

楼主(2012-10-16):
昨天还好好的可以下载程序,做串口通讯实验,今天下载就提示出错了,PROGISP显示:flash verify error at :0h!!!!
在网上看了下,说不要勾选“校验FLASH”。试了一下是没有弹出错误了,但是程序下载进去,开发板没有反应。不知道怎么回事,求解决办法?

网友A:
单片机先擦除一下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先擦除一下再试试!

有试过先擦除,但还是弹出错误

楼主:
顶起来,应该怎么解决,难道要换一个芯片吗?

楼主:
勾选“编程FLASH”之后就好了。
请问这个"编程FLSAH"是什么意思?

网友B:
额   没看清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   没看清  ~

编程FLASH跟提示错误有关系吗?

网友B:
编程FLASH 是下载的意思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程FLASH 是下载的意思哇

还有这个“编程EEPROM”,"校验FLASH",能不能通俗的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2013-03-08):
这个是下载器与目标版的连线的问题,你要保证地的充分连接

网友(2013-11-21):
请问大神解决木有,近来也是一样的问题,可写入擦出,可是校验就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