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离子电池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2-10-16):
我照下图搭了个锂离子充电电路。输入15V,可是不接电池时,输出只有4.几V。
会是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
这张图如何做到涓流充电,过压保护的?还是仅仅是一个8.4V的恒压源?
能做到两只电池的电压均衡吗?

楼主:
芯片LM3420可以起到过压保护的作用。

网友:
锂电池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