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不足是否可以用AT24C64直接替换AT24C32,不用怎么改程序..

楼主(2012-10-16):
如题。空间不足是否可以用AT24C64直接替换AT24C32,不用怎么改程序..blabla...

网友:
可以!程序用不用改就看看楼主的如何写程序结构的了!

楼主:
多谢,程序结构嘛,还没写。

网友:
看程序,32和64的页写是一样大了

被stm32的iic伤到了,现在用spi的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