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tudio6.0 编译atmega128a问题

楼主(2012-10-16):
各位高手请帮忙,不知有否遇到类似问题,我用Atmel Studio6.0编译atmega128a的C程序后下载没问题,但单片机跑不动,我的单片机是atmega128a的,使用USBASP下载线下载,使用AVR_fighter烧写,若选用device为atmega32以下的编译下载,程序都运行正常,使用atmega64或者atmega128a编译通过下载也正常但单片机跑不动,是什么问题啊???
是gcc编译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啊??
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编译通过只是说没有语法错误,不代表你的程序可以完成你想要的功能,在看看程序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熔丝为位103的问题

网友:
就是熔丝位103的问题

网友:
看错了,不好意思。注意一下那个熔丝位,就是和103兼容的那个,把他关了,要不然第二串口什么的都不能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果真是熔丝位103做怪

网友:
发现好多人都被这个小咬了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