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度崩溃,ecos configtool (ubuntu12.04,32bit)总算安装好了,...

楼主(2012-10-16):
经过将近两天的摸索,总算可以看到configtool的界面了,本来想在ubuntu下安装hg的可视化界面,但是安装一直不成功,就在windows下安装一个,把ecos源码下载下来,拷贝到ubuntu下了。参考了rickleaf的csdn博客。

发个图庆祝下这两天的劳动成果。要不是前段时间在ubuntu下搞real6410的板子,这次直接死掉了。
接下来想在ubuntu下用eclipse+GDB来调试和移植ecos至LPC1788片子上。
找找思路先。

网友(2012-11-21):
恭喜了,你是要在哪个芯片上跑ECOS

网友(2013-04-07):
你好,请问一下,我在ubuntu系统下用configtool编译LM3S到redboot时,编译不过去,错误提示如下,是什么原因?
/home/tsen/embeded/ecos/cvs/ecos/packages/hal/cortexm/lm3s/var/current/src/hal_diag.c: In function ‘hal_lm3s_serial_init’:
/home/tsen/embeded/ecos/cvs/ecos/packages/hal/cortexm/lm3s/var/current/src/hal_diag.c:352: error: invalid type argument of ‘->’ (have ‘channel_data_t’)
/home/tsen/embeded/ecos/cvs/ecos/packages/hal/cortexm/lm3s/var/current/src/hal_diag.c:354: warning: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update_baud_rate’
make[1]: *** [src/hal_diag.o.d] Error 1
make[1]: *** Waiting for unfinished jobs....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tsen/embeded/ecos/cvs/tk/tk_build/hal/cortexm/lm3s/var/current'
make: *** [build] Error 2
make: Leaving directory `/home/tsen/embeded/ecos/cvs/tk/tk_bui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