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51单片机的定时/计数端口能做普通IO口使用吗?

楼主(2012-10-16):
如果定时器/计数器0和1都只是使用定时器功能,不是使用计数器功能,那么P3.4和P3.5能不能作为普通IO口输入输出呢????????

网友:
当然能当然能当然能。。。字数限制

楼主:
我是说定时器功能正在使用,比如使用了定时器0,那么P3.4口能作为输入输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定时器功能正在使用,比如使用了定时器0,那么P3.4口能作为输入输出吗? ...

No problem ! 找个定时器/计数器的结构图,一看便知…

网友:
中断不行,定时器好似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