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 MDK运行程序始终无法run to main()????求高人指点啊!!!...

楼主(2012-10-16):
Keil uVision4里面写的程序,编译下载都可以通过,但是在软件里调试运行后指针总是停在startup_stm32f10x_md.s文件里面
如图:

一开始还可以单步,运行到 "BX R0"这一行就没办法停下来了,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基本是进入了 NMI 中断了。

网友:
没办法停下来?是什么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是进入了 NMI 中断了。

程序DEBUG后就是直接指在那个位置的,就是我图中的那个位置,我都还没运行怎么就进中断了???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把printf函数去掉后就好了,具体原因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把printf函数去掉后就好了,具体原因没有找到

刚刚试过,删除也不行……

网友:
那就不知道,一点一点增加内容,慢慢调试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试过,删除也不行……

楼主说的是第一次debug时PC指在main出,执行过一遍以后,按reset,PC指向启动文件楼主图片所示的位置,在main出设置断点可以运行到main处

网友:
遇到过,没有深思

同求解

网友:
事实证明,执行reset命令以后就是指向SystemInit (void);
/* Reset the RCC clock configuration to the default reset state(for debug purpose) */

网友:
好像在调试那个标签页下面有个设置选择直接进入ma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是第一次debug时PC指在main出,执行过一遍以后,按reset,PC指向启动文件楼主图片所示的位置,在 ...

情况是这样的:

在debug设置里面勾选run to main()的话,第一次debug是如下图

如果不勾选"run to main()"的话,debug就是直接到上面我发的图片状态(pc指向启动文件);
设置断点没试过,我可以先试一下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要引用stdio.h string.h  把printf函数去掉后就好了,应该是编译器为C运行建立环境时出了错误

网友D:
是不是微库的问题,网上有很多人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没有定义SystemInit()这个函数,把你的System_Init()改成SystemInit(),SystemInit()是系统初始化,时钟的配置等都放在这里,在启动文件里调用SystemInit()。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现在程序已经可以正常运行了,不过其间改的东西太多,所以还不知道是改了哪一个解决的问题……

网友:
期待楼主的解决方法纳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进ISP了

网友(2013-05-01):
可能是Printf 函数问题因printf()之类的函数,使用了半主机模式。使用微库的话,不会使用半主机模式,所以就没有问题。
添加下面代码,就可以使用标准库了: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_sys_exit(int x)
{
x = x;
}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Whatever you require here. If the only file you are using is */
/* standard output using printf() for debugging, no file handling */
/* is required. */
};
/* FILE is typedef’ d in stdio.h. */
FILE __stdout;

网友(2013-06-13):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微库的问题,网上有很多人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也出现了这问题,但与这情况相反,使用了printf,但没选择微库.
后来把printf注释掉,stdio.h也注释掉,就OK了!
//#include        "stdio.h"

网友(2013-12-20):
我也遇得这种情况,花了一天时间才解决,我是从STM32F103ZE的程序改成STM32F105VC的,要把启动文件换成startup_stm32f10x_cl.s,同时Preprocessor Symbols 中的DEFINE 那行的 STM32F10X_HD 改成 STM32F10X_CL.以下是大概过程:
1.先是按本帖14楼的方法,选上USE microlib,但还是没用。因为我根本没有用printf函数。
2.仔细观察后来发现debug后,单步时提示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21000 : no 'read' permission
搜下一下根据这个帖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9894-1-1.html
1楼的方法,没有解决,4楼是比较全面的方法,也没有解决。
3.最后根据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8756-1-1.html 这个帖子2楼的方法,要先设置BOOT1,BOOT2为0才解决了,因为我的硬件有外部把这两个脚改变了。
总结:要先排除硬件的原因,重点为是BOOT1,BOOT2的两个脚电平,不再值对应不同的启动方式。再从软件入手,第2点方法比较全面地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