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用的ICO生成软件

楼主(2012-10-16):
1.点菜单“文件→打开”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你准备好的图片。Axialis IconWorkshop几乎支持了目前所有的图片格式。
2.点绘图区上面快捷键工具栏最左边的“从图像创建图标”工具。在弹出的界面中有多种图标尺寸和不同的格式供你选择。如果这里没有你满意的,你可以点下面的“其它图像格式”,在弹出的窗口中你可对图标的色彩、尺寸进行自由调整。这里我们就选标准的“48×48-256”的样式吧,后面的256表示色彩精细度。我总结的颜色设置最好选RGB/ALPHA通道(RGB/A-32),依次保存。这样减少锯齿。
3.设置完成后点“确定”。回到操作区,现在图片开始转换,转换的时候要比纯图标转换慢一些,转换完成之后所选择的图像就以图标的形式显示出来。为了后面的精心修改,你可以点点绘图区上面快捷键工具栏上的显示栅格按钮,现在图片就像像素画一样,你可以一小格一小格地修改 .
4。现在的任务就是利用工具箱中的工具,对图标仔细地修改了,别小看这些工具Axialis IconWorkshop不光是在绘图功能上十分出色,在色彩调整及画面的自由调整方面也非常强大。具体的操作只有靠你多去尝试了。
  5.在对图标设计满意后,你就可以输出结果了。在Axialis IconWorkshop中的图标你可以输出成位图、PSD格式或者透明的PNG格式,然后在Photoshop中做进一步的修改。不过要作为图标使用,最后必须保存为.ico格式才能使用。点“文件→保存”,然后选择好保存的路径。这样,一个图标就完整了。
6.更换桌面图标。

网友(2014-09-03):
没有注册码,也不少破解版的?

网友:
我之前一直在用

网友:
Marking 一下,以后用

网友:
记录一下,将来用用!谢谢楼主!

网友:
看到标题就想到这个软件了,果然!强烈推荐,很好用。

网友:
不错,试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