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c语言编的遗传算法的小程序

楼主(2012-10-16):
程序是求x1^2+x2^2的最大值,x1,x2取值范围在0-7中。最近学遗传算法自己编的,比较简单,方便大家搞懂。有不足的地方欢迎指出。具体的算法论坛里有,就不赘述了。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ime.h>
#define N 100    //进化代数
int w;
int m[N];        //随机数表

//求x1^2+x2^2的最大值,x1,x2取值范围在0-7中//

exchange(int a[],int b[],int n)
{
        int i;
        for(i=0;i<n;i++)
                b[i]=a[i];

}
findmin(double a[6])
{
        int j=0,i=0;
        while(j!=5)
        {
                if(a[i]<=a[j+1])
                     j++;
            else
                    i++;
        }
        return i;

}
findmax(double a[6])
{
        int i=0,j=0;
        while(j!=5)
        {
                if(a[i]>=a[j+1])
                        j++;
                else
                        i++;
        }
        return i;
}

int suit(int a[6])   //适应性函数,这里直接为x1^2+x2^2的值
{
        int x1,x2,y;
        x1=2*2*a[0]+2*a[1]+a[2];
        x2=2*2*a[3]+2*a[4]+a[5];
        y=x1*x1+x2*x2;
        return y;
}
int lp(double p[6],int n)//模拟轮盘,选择
{
        int j=0;
        double psum=0,lunpan;
        lunpan=m[n]/32767.0;
         while(j!=6)
         {
                 psum+=p[j];
                 if(psum<lunpan)
                         j++;
                 else
                return j;
         }
}
void zajiao(int a[6],int b[6],int n)//杂交子函数
{
        int i,j,t;
        j=m[n]%6;
        for(i=j;i<6;i++)
        {
                t=a[i];
                a[i]=b[i];
                b[i]=t;
        }
}
void bianyi(int a[6],int n)//变异子函数
{
        int j;
        j=m[n]%6;
        if(a[j]==0)
                a[j]=1;
        else
                a[j]=0;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t j,i,u,v;
        int a[6][6]=              //初始化种群。这里为六个六位二进制数,即种群大小为6.(前三位为X1后三位为x2)。
        {
                {1,0,0,0,0,0},
                {1,0,0,0,0,1},
                {0,0,0,0,1,1},
                {0,1,0,0,0,0},
                {0,0,1,1,0,0},
                {1,0,1,1,1,0}
        };

    double s[6];
        int        max,min,sum=0;
        double p[6];
        srand((int)time(0));
        for(w=0;w<N;w++)    //产生随机数,储存在m数组中
        {
                m[w]=rand();
        }
for(j=0;j<N;j++)       //计算种群中每个个体的适应性,并求出相应的概率(储存在数组p中)
{   sum=0;
           for(i=0;i<6;i++)
           {
                   s[i]=suit(a[i]);
                   sum+=s[i];
           }
                for(i=0;i<6;i++)
                {
                        p[i]=s[i]/sum;
                }
        min=findmin(p);
        u=lp(p,rand()%10);//1-6中产生随机的两个序号u,v.
        v=lp(p,j);

        exchange(a[v],a[min],6);//剔除适应度最差的,复制为被选中的适应度较高的

        if(m[j]/32767.0>0.8)    //0.8为杂交率
        zajiao(a[u],a[v],j);    //杂交

        if(m[j]/32767.0>0.01)   //0.01为变异率
        {
                bianyi(a[u],j);//变异

        }
}
   max=findmax(s);
for(i=0;i<6;i++)
   {
           for(j=0;j<6;j++)
   printf(" %d ",a[i][j]);
           printf("\n");
   }
   printf("%d",suit(a[max]));//显示结果
}

网友:
这么简易的遗传算法  能实现那些传说中的遗传算法功能不

楼主:
原理就是那些。不过针对其他的问题,对个体重新编码,程序的其他部分相应做些调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