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 跟 ADM2483 相连,ADM2483 工作不正常,是不是ADM2483 要注...

楼主(2012-10-16):
usart 跟  ADM2483 相连,ADM2483 工作不正常,是不是ADM2483实用过程中 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呀?

PV 引脚  3.3VIO
DE 引脚  3.3VIO
RE 引脚  0V IO
VDD1  3.3V

VDD2  5V

用示波器测试,Rxd  Txd 两个引脚总电平不停变化, 并且 A   B  两个引脚也有电平变化,可是我哪都没控制呀?
很神奇!

是不是硬件上我哪里没注意到,有用过的,说说啊!!

楼主:
原来是  DE手车上写的是设备使能,其实是发送使能。
并且 ,发送 接收切需要时间的。

网友:
DE,RE连在一起用IO控制

楼主:
多谢! 回头试一试。

网友(2012-12-12):
啊啊啊啊啊,我的接收不行啊,接收脚没有电平变化,求指点啊,QQ615213015

楼主:
我的原因是   切换 发送 模式切换要有个延时,大概2-3ms 即可。
用这个芯片的一定要注意啊。

网友:
正解,你没有进行使能控制,如果不想用使能控制,就换个422的芯片吧

网友(2013-01-17):
准备上ADM2483,问下楼主,这个芯片怎样,性能好吗,稳定吗?

网友:
印象中2483两边都是5V供电吧

楼主:
TO :lghtjpu
2483我用这,感觉挺好,稳定。没出啥问题。毕竟是ADI公司的。

TO : 阿弥陀佛
2483 不一定都是5V,我 对外输出端 5V ,内部与MCU相连处  3V3.

网友(2013-03-28):
刚好要用到

网友:
请问你是用在什么产品的?如果有ADM2483的问题,请和我联系:QQ:2297962900

楼主:
问题解解决了,是发送和接收之间要 有一定的延时

网友(2016-09-26):
不错,“发送和接收之间要 有一定的延时”做个参考,回头试试

网友A(2017-03-23):
晕死,我也和楼主一样问题
RS485的A,B都有信号,但是RS485信号经过ADM2483输出到MCU端就没有信号
接连焊了3颗,都一样没反应。
收发之间我加了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死,我也和楼主一样问题
RS485的A,B都有信号,但是RS485信号经过ADM2483输出到MCU端就没有信号{ ...

用示波器看看。还有检查供电,以及发送接收模式是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