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本栏目发贴,求基于CVAVR的MEGA16的跑马灯工程文件。

楼主(2012-10-16):
初放AVR,想先把跑马灯弄亮,初步用了两个平台,一个CVAVR,一个IAR FOR AVR,求一跑马灯程序,这两个平台任一也行。谢谢。

楼主:
到网上找了一个,没有能编译成功,请各位施下援手。

楼主:
奇怪啊,这个问题很不好回答吗?

楼主:
无奈只好又下了AVR STUDIO 4,可面对一个简单的LED灯程序:
#include <io.h>

int main(void)
{
         DDRD=0x30;   //OC1A(PD5)和OC1B(PD4)两引脚作输出用
         ICR1=F_CPU/256-1; //周期是1秒
         OCR1A=F_CPU/256/8;
         OCR1B=F_CPU/256/8;
         TCCR1A = 0xE2; //快速PWM OC1A/OC1B反向 TOP=ICR1
         TCCR1B = 0x1c; //256分频
         while (1)
         {
          ;
         }
}
有错误提示:
../LedP2.c:3:16: error: io.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LedP2.c: In function 'main':
../LedP2.c:7: error: 'DDRD'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LedP2.c:7: error: (Each undeclared identifier is reported only once
../LedP2.c:7: error: for each function it appears in.)
。。。。。。

未知何故。

网友:
AVR STUDIO 4那是汇编编译器,要使用C需要另外安装GCC一起使用。CVAVR比较简单。至于怎么建工程,这个随便找找就有,注意包含相应的头文件。http://www.mcusy.cn/Article.asp?id=1699543

网友A:
唉,楼主不知道CVAVR本身就有工程范例吗?建议你去它的安装文件夹找一找。
还有知道为什么没人回帖吗?因为你问的问题太过简单,不要怪我说的太直接。建议你学学怎么用CVAVR吧,用它的自动生成初始代码功能,然后你再添三条语句,一个点灯程序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楼主不知道CVAVR本身就有工程范例吗?建议你去它的安装文件夹找一找。
还有知道为什么没人回帖吗?因为 ...

#include <mega16.h>
我就是用WIZARD弄的C文件,提示的错误是:
Error: E:\MicroChip\Avr16A\CVAvr\Wizard\light.c(24): can't open #include file: mega16.h

说是少了这个文件。。。。如何让IDE知道这个文件的路径呢?

楼主:
还是搞不定哦,哎,,,3天了。。。。。。

网友B:
居然少了AVRASM2这个如此重要的文件……你安装的时候是不是开着360?
好好阅读提示信息啊,别一看到这种消息框就手足无措,没学过英语?

网友:
这是我个人学习AVR时整理的资料,CVAVR,ICCAVR两个平台的例程都有,我用的是ATMEGA128,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少了AVRASM2这个如此重要的文件……你安装的时候是不是开着360?
好好阅读提示信息啊,别一看到这种消 ...

360没开,为了早日弄个流水灯,平台我装了可多了,都没成功,AVR STUDIO 4,IAR FOR AVR 5.11,CVAVR 2.04.4A 都是提示这样那样的错误。

按上面的对话框的提示,应该要装AVR STUDIO,可我不是装有吗?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B:
正常情况下,CVAVR安装好之后是有AVRASM2.exe这个文件的,你的提示信息说是没有,那就从安装的AVRstudio4.17或更高版本的文件夹下找到这个文件并复制到CVAVR2/BIN/文件夹下,这就可以了。你仔细看提示信息说的内容啊。

网友:
用ICCavr简单方便,然后参考一些别人的,流水灯还是比较容易的。

楼主:
刚搜了一下,ATMEL里没有,而CVAVR的BIN目录里赫然在列,这是何故呢?

PS:我用的和谐版的CVAVR,貌似里面的可多设置都是原来的。去都去不掉。

网友:
IAR感觉好坑爹 安装后 编译后老实提示错误
感觉还是ICC、GCC、CAVR好用

网友C:
AVR Studio 5 好用 !建议用这个平台!

网友:
现在觉得单片机 驱动和程序应当分开

一款单片机对应一套硬件驱动  而程序是一样的 换个单片机 换个硬件驱动平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AVR Studio 5 好用 !建议用这个平台!

这个好用?装完STUDIO5 后再用另外装GCC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CVAVR安装好之后是有AVRASM2.exe这个文件的,你的提示信息说是没有,那就从安装的AVRstudio4.1 ...

谢谢你,ICC AVR搞定了,跑马灯也弄起来了,数码管也点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用?装完STUDIO5 后再用另外装GCC不?

不需要!

楼主:
求AVR STUDIO 5的安装文件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