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悬停极限问题

楼主(2012-10-16):
请问,使用AHRS,不使用GPS的情况下,能否做到非常稳定的悬停,用手推四轴,四轴能马上回到原来的位置。。。我用的MWC,在不用GPS情况下,老是手一推,就不知道平移到哪里去了,总感觉是不是哪里没调好或者没设置好?求指点谢谢!

网友:
新人不懂,但是帮顶

网友:
不可能在不用GPS的情况下绝对悬停吧
即使是大疆的WKM都会飘
而且装了GPS也有可能飘
毕竟加速度计是有误差积累的
就看谁的算法好、器件精度高,谁就飘得小

MWC用AVR貌似资源都不够,听说算法也不够强
而且多用的是MPU6050之类的传感器
飘是很正常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给WKM一脚的话,貌似修正还挺牛逼的,飘得很少
不过那和MWC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了

网友:
大疆的WKM在室内还是比较牛逼的,漂的幅度很小,或者说很慢。就算是便宜N多的NAZA,你手去推,几乎也可以完全回到原地,但就是悬停就比较次一点了,没WKM好。

网友:
四轴上的所有的传感器都不能检测匀速平移的这种情况。所以漂是必然。不过如果有了Gps就可以把飘逸限定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

网友:
紧靠消费级AHRS是不肯能的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大家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