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下我做的DDS,stm32+AD9851,25M带宽

楼主(2012-10-16):
Stm32 + AD9851 做的DDS , 功能:
1 带宽: 1Hz ~25MHz的正炫波
2 将输出信号调整为两路可,输出此起彼伏的信号,通过两个电位器调节输出幅度。
3 将输出信号利用AD9851内置的比较器产生同频率的方波信号,然后作为stm32的IO中断,做频率反馈。
4 USB供电通信,使用上位机软件配置输出频率及输出幅度(输出幅度的设置通过使用数字电位器程控)
5 使用AD8065放大输出信号,1M带宽内信号峰峰值2.8V,10M带宽内信号峰峰值2V,25M时峰峰值540mv。输出测试波形如下:

板子打了个创可贴 就上来了。

网友A:
这个我也有想过,也问一下楼主你的上位机是用的stm的us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有想过,也问一下楼主你的上位机是用的stm的usb吗。。

对的,是使用stm32的USB来供电+通信的,虚拟串口。

网友:
楼主这个东西看似简单,其实包含了很多东西,看样子做了很长时间,希望功能越做越完善。

网友:
楼主做的板子很精致,记得那个XILINX+STM32也是楼主做的吧,
我用SMT32自带的DA做了个,有机会向楼主请教,也想做个功能强点的。

楼主:
楼上的威武!

网友B:
STM32的USB通信,能够请教下?

网友C:
我一直想弄个可以产生连续频率的方波信号的东东,发现靠定时器或者PWM,STM32也只能做到几KHz的频率,再往上误差就大了,没法以1Hz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的USB通信,能够请教下?

别说什么请教,有问题发上来大家一起讨论嘛。
stm32 USB转串口的我已经调好了,比较好用。
也方便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想弄个可以产生连续频率的方波信号的东东,发现靠定时器或者PWM,STM32也只能做到几KHz的频率,再往 ...

连续频率的方波啊,那用CPLD来实现嘛,最容易了。速度能做到很高的。

网友C:
CPLD,那玩意儿我还真不懂,都没摸过

网友:
这个东西看似简单,其实包含了很多东西

网友:
这东西貌似谐波很大,之前也做过,后来应为谐波问题放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说什么请教,有问题发上来大家一起讨论嘛。
stm32 USB转串口的我已经调好了,比较好用。
也方便编程。 ...

是那个虚拟串口吧。。
之前也搞过,但是没成功,只能识别出串口,并不能收发。
能否发你的代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那个虚拟串口吧。。
之前也搞过,但是没成功,只能识别出串口,并不能收发。
能否发你的代码看看。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4301-1-1.html
参考我这个上面的代码哈
USB转虚拟串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4301-1-1.html
参考我这个上面的代码哈
USB转虚拟串口

谢谢lz。。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4301-1-1.html
参考我这个上面的代码哈
USB转虚拟串口

看了下USB部分。。果然是高手写的,除了些官方的其他的都看不是明白。
如果只用USB部分,那个串口1的中断是不需要的吧。。
还有那个queue是干嘛用的呢?注释中有FIFO发送。
真心不是明白。

网友(2013-03-20):
学习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2013-08-24):
请问楼主的可以扫频不,求程序源码啊,我的邮箱是894728410@qq.com

网友:
请问楼主 能否传一下 AD9851的代码 分享一下呢??

网友D:
楼主上位机是用QT写的吧,呵呵,那个数码管组件很熟悉

网友:
占空比可调范围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上位机是用QT写的吧,呵呵,那个数码管组件很熟悉

是的 是QT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是QT

我用QT+python来写上位机

网友E:
我正在做9851的DDS模块,但是苦于买不到正版的芯片,网上买的80-90的dds模块虽然也能实现基本功能,但是到1M以上的波形变开始失真了,楼主芯片在哪里买的呢,价格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正在做9851的DDS模块,但是苦于买不到正版的芯片,网上买的80-90的dds模块虽然也能实现基本功能,但是到1 ...

我买的dds芯片 就要85元一片。。。
所以不敢做了都。。。

网友(2014-08-22):
引用 网友E:
我正在做9851的DDS模块,但是苦于买不到正版的芯片,网上买的80-90的dds模块虽然也能实现基本功能,但是到1 ...

可以在AD公司申请免费的用。只不过他们的样品是从菲律宾发货,周期比较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dds芯片 就要85元一片。。。
所以不敢做了都。。。

公司出钱还好,个人真的 伤不起

网友(2017-01-22):
做到不错。希望认识楼主讨论一下

网友(2017-03-09):
楼主这个东西多的很不错哦

网友(2017-08-19):
引用 网友C:
CPLD,那玩意儿我还真不懂,都没摸过

大侠   我发表的这个  指点下呗。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946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