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开源】 袖珍MEGA32 GPS v3.0 +蓝牙 is Comming...

楼主(2012-10-16):
工作台非常的简陋啊,,,烙铁是国内带的,变压器是美国买的,电压不同所以拆了。。。

使用MEGA32A
蓝牙连接性,可与手机对连
超小型低功耗GPS模块,耗电仅为58毫安
FAT16文件系统并支持SD卡
40mmX25mm 超小体积
2个双色发光二级管
1个按键
1个蜂鸣器
蓝牙手机对联

正在制作中。。。尽请期待

第2代旧版:http://www.amobbs.com/thread-4324012-1-1.html
第1代旧版:http://www.amobbs.com/thread-4213242-1-1.html

Mega32a
Bluetooth connection
Micro GPS Module with ultra low-cost 58mah
Fat16 File system
Nano size photo type circuit board
One key-start
2 Led
40MM*2.5MM nano size
680mah Li-po Battery
Micro-usb port for charging and serial connection.

网友A:
lz焊工依然犀利,蓝牙串口国内买的?和我玩的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焊工依然犀利,蓝牙串口国内买的?和我玩的好像

是国内买的,功耗比日本的大

网友:
GPS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lz什么焊的啊?mega32竟然看不到线!

网友:
很明显,只是示意图,当然没有线,呵呵。
做好后自然就可以看到线了。

网友:
地图的偏移是怎么解决的?GPS得到实际经纬度在Google地图上偏西北

网友:
引用 网友B:
da hu zi

我等着山寨一个~

网友:
蓝牙模块的天线放在GPS的shielding上会影响蓝牙发送和接收。如果有空间的话调整一下会更好。

网友:
直接 GPS模块+蓝牙串口 不是更简单,这个是为了增加什么功能?

网友:
我用ublox的GPS,也在50mA。
单芯片的蓝牙应该会好些,我用的那个蓝牙转串口,9600bps波特率,发送GPS数据,功耗在20mA左右。
这种应用,搞个MSP430会比较好一些。

网友(2013-04-30):
GPS 精度怎么样?ublox的GPS?有型号吗?

网友:
果断的顶起来!

网友(2013-07-01):
怎么走线的?

网友(2013-09-14):
希望楼主把2.0版本也开源了,一直不明白,带地图路径的 html 是怎么生成的

网友(2015-05-10):
楼主这个还有后续不?

网友:
看起来好犀利

网友:
顶 啥时候出来呢  等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