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CYRF6936做的2。4G接收机出现死机现象如何解决!

楼主(2012-10-17):
CYRF6936做的2。4G接收机在正常运行中会出现死机,我所谓的死机就是再也收不到,也检测不到信号了,

6936我设置的是高电平有效,按正常情况下,在没信号时6936的IRQ引脚是低电平,当检测到信号后,发出一个高电平脉冲,

触发MCU外部中断,我用视波器测IRQ的脉冲时发现程序运行着时有时IRQ会一下一直处于高电平,而导致死机,纠结了很久一直没找到问题所在,还望高人指点!!!在此先谢过!!!

网友(2013-02-26):
你那都能跑通。我这里用STM32主控做的RF。。。。CYRF6936跑了几个星期了。对寄存器的读写都没通!望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