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短了点。 但是够粗。 显然不适合雕刻机上用。

楼主(2012-10-17):
(图片)

网友:
看你雕什么东西了,Z轴的话150mm的行程我都够用了……

网友:
雕刻PCB的Z轴够用了,用不着个话能给个我吗?正在备小雕机的料

网友:
电机貌似是伺服电机要加驱动才能利用的上!丝杆导程都不小,要利用的话驱动是个问题,丝杆第3根还可以~可是被截断了加工完一头,行程剩下的也就不到10公分貌似价值也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