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4094锁存器控制数码管

楼主(2012-10-17):
原理图如附件所示。之前用万用版按照这个原理图焊的电路,用进口CD4094控制正常。

但后来制作成PCB版之后就出现问题了(原理图没变),用什么型号的4094都不行。

更神奇的是,用新买的国产CD4094和HEF4094放进旧的手工板中测试(之前用进口CD4094使用正常)也是不能使用。

不能使用的现象是数码管显示乱码,而且每次开关后显示都不一样。

datasheet中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请各位大大给点思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总共也就只有2莫元了(潜水党。。。)都献上吧。。。

网友:
强烈建议好好量量电路是否有断线或者虚焊的地方。我前两天刚发生一起类似的事,用的74hc595,因为板子小,线宽太细,用热风机吹的时候可能温度高了,一个过孔断了。刚好断的是OE那根线,就造成LED时亮时不亮。。。亮了摸摸板子又不亮了,再摸两下可能又亮了,反正各种闹鬼!后来终于发现是线断了,飞好后一切正常。你这个以前使用都正常的元件也不能用了,更可能是电路板哪坏了。。。

网友:
str需要一个低到高的跳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