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检测不到我的avr~~~

楼主(2012-10-17):
求助~~~电脑检测不到我的avr~~~是什么原因啊~~
如图

之前已经下载进去的的程序还能运行,就是之后想再下载程序进去就不行了~~检测不到设备~~求大侠帮忙解决~~谢谢了

网友A:
是说电脑找不到AVR的下载器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说电脑找不到AVR的下载器还是?

是啊~~检测不到~~程序下载不进去

网友B:
估计是熔丝位没搞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熔丝位没搞好吧……

怎么看熔丝位没设置好啊?

网友:
下载程序之前,你是否改动过【熔丝位】?若改动过,则【锁死】的可能性较大。可恢复的~~~~~

网友:
如果一点反应都没有的话,就是你的下载线硬件或固件方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