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234和STM32通信问题请教

楼主(2012-10-17):
我现在要28234和SMT32进行串口通信,因为数据量不大,所以应该还是用UART比较容易,现在STM32是USART   ,而dsp的sci,  但是DSP上有2个接口 SCITXDB,SCIRXDB。可是STM32有四个接口RX,TX, CTS, RTS,。该怎么连接呢?有没有大侠有相关的程序,或者是连接图,指教下,谢谢.还有请问TDS510可以仿真28234吗

网友:
STM32的CTS,RTS不用管,软件也不用配置。将DSP的SCItx和SCIrx分别于STM32的RX和TX相连就可以了啊。

网友:
510可以仿真283x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