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疑问:电调的零点的电势稳定的么?

楼主(2012-10-17):
PWM 控制MOS 管驱动,MOS管G脚上的是标准PWM,MOS输出后 因为电机的电感这个PWM波形应该更趋向一个梯形,也有很多前辈抓过图。但好像都没人抓过电机零点的波形图,对整个电路的地而言肯定有个电压的,但是否稳定 还是和PWM 相同? 我考虑零点采样这里要不要加个电容来滤波,但这样灰出现采样值会滞后

网友:
你指的零点是哪里?Y型连接的中心点?这个点一般电机是不引出的,因此不方便测量。

楼主:
我指 ABC 串电阻后接到一起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