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器件掉电后管脚处于什么状态?

楼主(2012-10-17):
各位,请教一下,目前手头上用ALTERA C4片子,fpga有部分IO通过排线和其他板通信,板子上有10k上拉电阻。现在问题是,FPGA板子如果掉电,IO还是和另外板子相连,按理说此时IO应该上拉到高电平了,但实际上电平测到时0.8V,拉不高,还1K上拉,也就只能上拉到2.1V,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fpga管脚内阻太低吗?

网友:
1K肯定拉不高  看看IO的结构就知道了 IO口一般都有个2个二极管 分别接到地和电源的    不上电  你直接在IO口上供电 然后这个电压通过内部的二极管 直接接到FPGA的VCC上了   你可以想下 这个内阻肯定大不了。

网友:
唉,看来我太二了,没看清楚是掉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