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5V 2.1A的DC-DC,代替IW1691

楼主(2012-10-17):
有没有好的介绍可以代替掉 IW1691的芯片。。。。坐等谢谢!!

网友A:
LM2596    MP14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596    MP1482

LM2596可提供最大3A电流,如果我想用它来做USB手机充电可不可以?能不能让它实现5V 2.1A恒流输出

网友A:
横流我没有使用过  不知道行不行  横流用XL4001好了

网友B:
可以看看这个AP15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流我没有使用过  不知道行不行  横流用XL4001好了

现在搞清楚了DC-DC不能搞恒流,理解错误。。。恒流用充电芯片来提供比价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这个AP1538

看了规格书满足我的需要,谢谢

楼主:
更正一下:IW1691是用在开关电压的芯片,跟寻找DC-DC是两码事。现在DC-DC问题已经得到解决,DC-DC能提供2.1A还是有大把芯片的,之前概念理解错误,以为2.1A,就是一个恒流的东西,所以在寻找2.1A的芯片,后来看了几种芯片规格书,这种错误的想法也得到改正。基本选择会选择在2.1A以上,输出可调节的芯片,楼上几位提供了几个这样的芯片了,另外推荐一种AS5503也可以满足。觉得论坛这是个好东西,各路高手云集,总有收获啊。。。。。。

网友(2013-04-03):
XRP7664不错啊,输入范围大,电流也还可以,性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