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简单的方法大致判断变压器各个绕组的电流

楼主(2012-10-17):
公司有些淘汰设备上拆下的变压器,变压器上已经标出输出各个绕组的电压,如何判断各个绕组的额定电流呢

打算废物利用

图片来自淘宝,实际是多绕组输出,明天带相机拍照

网友A:
整流滤波以后接电子负载就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滤波以后接电子负载就看出来了

一直没米买电子负载……

网友B:
先看铁心截面积估算功率,然后接相应功率的假负载(大功率电阻或灯泡,大概差不多功率就行了)看温升,可以估算出大致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铁心截面积估算功率,然后接相应功率的假负载(大功率电阻或灯泡,大概差不多功率就行了)看温升,可以 ...

谢谢,看温升是个方法,明天要先找个测温枪

工频变压器的电流具体是由啥决定呢,除了铁心,是否和绕组的内阻有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温升是个方法,明天要先找个测温枪

工频变压器的电流具体是由啥决定呢,除了铁心,是否和绕组的 ...

当然也有关系,但是不太直接,不好估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也有关系,但是不太直接,不好估算啊。

假如一个绕组线够粗,是否意味着能单独输出满载功率呢,真心不懂工频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如一个绕组线够粗,是否意味着能单独输出满载功率呢,真心不懂工频变压器 ...

呵呵,铜线很便宜么?
其实变压器设计的第一准则就是根据功率选择足够截面积和窗口面积的铁心,以刚好绕满窗口为最优,所以不会超太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铜线很便宜么?
其实变压器设计的第一准则就是根据功率选择足够截面积和窗口面积的铁心,以刚好绕 ...

这个懂点,看过两本开关电源的书,diy过高频变压器

工频变压器的温升来自铜损和铁损(是这么叫的吧),铜损只取决于导线,铁损只取决于铁心和耦合方式,是否没有相互关联呢?

明天先测绕组的内阻,有可能的话,看看导线直径

这种CD变压器,次级绕组最好不是在内圈,那样就真看不到了

网友:
量一下铁芯长宽高,还有窗口的参数。这样就有个大概的功率范围。 初级内阻也能用来大概估算功率

HIFI音响论坛上有这方面行家开帖说教的,有兴趣就去找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