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及以太网口通讯冗余的硬件设计问题

楼主(2012-10-17):
两套设备组成一个简单的冗余系统,每个设备上带一个串口及一个以太网口,我想这么设计:

拿一个大罩子把2个设备都罩起来,通过特殊的硬件处理,在外壳上对用户只可见一个串口,及一个以太网口。

示意图入下所示:

对于串口2合1出去,以前做过,同一时刻只有一个控制器(即主设备)上的串口处于通讯状态,热备设备上的串口处于空闲状态,使用二极管即可将二者隔开。

问题是对于RJ45这样的以太网信号,首先是不太清楚其物理层到底是个什么信号,不知道是走的电流还是电压,反正一直按着手册做,ENC28J60芯片加HR911103C;

但是现在也必须考虑然后将2个以太网口在内部并联,然后出去是一个以太网口,不知道直接将2个ENC的差分信号连至同一个HR911103C行不行,空闲状态的ENC是否对工作的ENC有影响?当然,空闲的ENC在程序中,CS肯定会置低电平保持不选中。

示意图如下:

这是一个初步想法,不知道是否可行。

还有就是今天在淘宝上看见了这么一个玩意儿,叫“RJ45三通”,如图:

淘宝上是这么介绍的:
请各位朋友一定注意,此头不是分成两台电脑一起上网的,那个叫路由器,这个只是分成两路信号同一时间只有一条线可以上网!如果因为这个原因,不好用,需要换什么的,运费都是要自己负责的哦。
举例:①比如要拿1台本本在两个固定房间移动使用,用这个三通头,一端接网线源头,另一端接两根网线,分别布线到两个房间,你走到这间有水晶头,走到另一间也有水晶头,这样您就不用为换房间后而没有水晶头无法上网而烦恼了。便宜实用!
②也可以只接单个延长网线使用。简洁易用!

这样也正是我想要的效果,及同一时刻只有1头是通的。只不过做成产品封装起来可能麻烦点,也难看。请各位网友提提意见,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健身房去了……

网友A:
我们机房设备都是将网口做成组模式,就是镜像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机房设备都是将网口做成组模式,就是镜像模式的。。。

兄台能否说得详细一点?O(∩_∩)O谢谢

网友:
串口倒是好说,以太网你要是光考虑物理层上的事是不是欠考虑了?这要有mac地址 ip地址呢,你突然切换直接就能工作?你要想实现以太网冗余必须在路由器上做设置,如果只是直接切换就能换设备的话 你那你直接接个交换机就ok……另外三通那个玩意主要是分网线用,比如说一根网线既有局域网又有广域网 ,就用一个那个头分开就ok 具体就是网线八根线 百兆以太只用四根 所以一根网线可以当两个跟用…… 用个三通分出两个头来就ok, 如果想两台电脑同时上网也ok 用半双工模式就ok ……或者克隆一下mac地址设置成相同的ip地址 只不过这样丢包比较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