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CNC02工作台面尺寸PDF上的的固定螺丝中心孔距有误差

楼主(2012-10-17):
今天做垫板发现CNC02的工作台面中间两行固定螺丝孔的中心距离实测是47.5mm左右,而不是PDF上面所标示的50mm,把垫板按照PDF尺寸打孔结果有一边没办法对正,只好扩孔了

网友(2013-02-01):
thanks for the info.

网友A:
真的假的啊?那我要用哪个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假的啊?那我要用哪个好呢?

你测量一下,按实际测量的数据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测量一下,按实际测量的数据嘛

哎,我的和你的又不一样,幸好给我加工铝台面垫板的还没打孔,我中午让他先停掉了,回头好好量量在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我的和你的又不一样,幸好给我加工铝台面垫板的还没打孔,我中午让他先停掉了,回头好好量量在加工 ...

我觉得你可以把垫板的固定孔打大一点点,这样有个余量,有误差也可以调整。另外我觉得你量得不准,02机的安装孔位置应该是很准的,只是PDF上标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可以把垫板的固定孔打大一点点,这样有个余量,有误差也可以调整。另外我觉得你量得不准,02机的 ...

或许吧,回头拧上螺丝用卡尺量!

网友:
>你测量一下,按实际测量的数据嘛

Have you called Mr. Wu for this typo?
13600****(后记:本号码已经失效,如有售后服务可联系邮购部吴先生(雕刻机设计人员kaif_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