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虚拟示波器?有界面

楼主(2012-10-17):
这个软件在哪里下载?怎么用呀?

网友:
lz啊,你最好把整个界面截图【包括程序边框】

网友A:
labview自己编的界面吧

网友:
这是某旧版的仿真软件

网友B:
楼主说的是这个吧

网友:
也有那种不带显示而接电脑的示波器啊

网友:
有点像是LabVIEW 编的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这个需要外部硬件支持,淘宝最便宜的有+100的,小规模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这个吧

就是这个,我也是看别人用这个软件测PPM波形,正好我也想用,分享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bview自己编的界面吧

我也是看别人的回复,截图下来的!

网友:
测PPM,声卡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我也是看别人用这个软件测PPM波形,正好我也想用,分享一下吧!!! ...

要配合硬件用的,淘宝搜USBee AX 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