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绘制问题,关于50欧姆阻抗线的画法问题(续)

楼主(2012-10-17):
我还想问一下,我知道对阻抗影响最大的是介电常数、线宽、铺铜间距这三者;现在介电常数在4.2,线宽我调到60.64mil(即1.53568mm),铜厚35mil,频率为2458MHZ所算出的阻抗结果是50欧姆左右。
如下图所示

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发射天线与铺铜间距到底是什么关系及怎么计算
还有就是图示中的下部的“er eff_____    k_____     lambda/4_______[mm]”这里代表什么意思,不知哪位大侠能够看懂后告知我,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楼主:
呼唤APPcat、chensi007及simhfc大侠们来帮忙

网友A:
铺铜间距不是用这个图算的,要用gounded coplanar waveguide:

网友:
用这个算吧

网友:
在边上地线打过孔,参数需要调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铺铜间距不是用这个图算的,要用gounded coplanar waveguide:

我现在知道了之前我用的是微带线距离计算,现在要用共面波导来进行计算
但是微带线与共面波导的差距与实际用途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记号,这些计算程序有下载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号,这些计算程序有下载链接吗?

有,你只要搜APPCAD就行

网友:
铺铜间距是Er eff(Er effective)的计算要素之一,Er eff是由走线、间距、和介质的参数综合决定的(不同于单纯的介质Er),它影响PCB上的天线阻抗。
K值是数学概念,参看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4%AD%E5%9C%86%E7%A7%AF%E5%88%86
你那个页面用的是计算1/4波长的模型,所以取1/4,还有其他1/2、1/10的模型,这个具体要看你的应用需求了。

另外,你可以试试这个计算器:
_http://www.saturnpcb.com/pcb_toolkit.htm

网友(2013-09-18):
更新一下,为了与板厂技术队伍一致,推荐采用Polar的Si800/9000计算走线阻抗,这样在交流确认时最方便。

网友:
Polar Si9000、TXLine都可以的。

网友(2014-02-20):
学习了  还差5个字

网友:
Polar Si9000 好用

网友(2015-03-25):
搭车请教一个问题:Xilinx的Virtex 4系列对编程口有50欧姆的阻抗要求,我见过的有些板子只是做了100欧姆上拉到VCC和100欧姆下拉到GND,并没有做阻抗要求,这样的板子能保证工作么?还是碰运气的?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