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java,发一个电子书《java web 编程宝典》十年典藏版

楼主(2012-10-17):
对于初学java web编程来说挺不错的入门图书,实例比较丰富。请大家下载:
全部下载和解压。

附件大小有限制,传了半个多小时。我现在用的是myeclipse +JDK1.6 + tomcat + orcal搭建的环境,orcal还没有做起来,还有JSP、HTML、SQL等一大堆。如有像我一样的初学者,可以跟帖讨论。

--------------------------------------------------------------------------------------------------------------------
以下是上面那边书的目录:
第1篇 技能学习篇
第1章 驾驭JavaWeb开发环境--开启JavaWeb开发之门
1.1 本章学习任务
1.1.1 本章知识体系
1.1.2 实例开发任务
1.2 初窥JavaWeb应用
1.2.1 理解C/S结构
1.2.2 理解B/S结构
1.2.3 B/S与C/S的区别
1.2.4 了解JavaWeb应用的成功案例
1.3 JavaWeb开发的基石--开发工具包JDK
1.3.1 下载JDK
1.3.2 JDK的安装
1.3.3 配置和测试JDK
1.4 JavaWeb应用的Web服务器_Tomcat
1.4.1 Web应用服务工作原理
1.4.2 Web应用服务器汇总
1.4.3 获取Tomcat
1.4.4 熟悉Tomcat的五脏六腑
1.5 JavaWeb开发利器之Eclipse
1.5.1 获取Eclipse
1.5.2 运行Eclipse
1.5 _3打造中文版Eclipse
1.6 做好项目开发的准备工作
1.6.1 集成Eclipse与Tomcat
1.6.2 完善Web项目开发所需配置
1.7 实战检验
1.7.1 创建第一个JavaWeb项目
1.7.2 将图片输出到JSP页面之中
1.8 疑难解惑
1.8.1 Tomcat端口被占用导致不能启动
1.8.2 Eclipse没有创建JSP项
1.9 精彩回顾

第2章JavaWeb开发必修课--JSP语法
2.1 本章学习任务
2.1.1 本章知识体系
2.1.2 实例开发任务
2.2 什么是JSp
2.2.1 JSP简介
2.2.2 理解JSP运行原理
2.3 使用JSP指令标识
2.3.1 页面指令page的使用
2.3.2 文件包含指令include的使用
2.3.3 引用标签库指令taglib的使用
2.4 使用JSP脚本
2.4.1 在JSP中应用代码片段
2.4.2 使用JSP表达式
2.4.3 声明标识的使用
2.5 注释的魅力
2.5.1 基本的HTML注释
2.5.2 JSP隐藏注释
2.5.3 代码片段中的注释
2.6 常用的JSP动作标识
2.6.1 使用包含动作标识
……
第2篇 范例演练篇
第3篇 项目实战篇
第4篇 商业系统篇

网友:
我学的 是C#

楼主:
oracle比较庞大,先使用了MYSQL进行学习。Myeclipse+MYSQL使用JDBC连接数据的相关资源如下:
1、安装Myeclipse
     直接下载Myeclipse 8.5安装即可,再在网上搜一个License,
   点击Windows→preferences→MyEclipse→subscription进行注册;
2、安装MYSQL,到官网上下载:
   http://www.mysql.com/downloads/mysql/

    我是win7 64位系统,所以选择的是"Windows (x86, 64-bit), MSI ",大家可根据自己的操作系统选择相应的安装版本。

    以下文档时网上找到的关于MySQL安装的详细步骤,图文结合,很有帮助:

    如果是win7下安装,要特别注意以下,在程序安装完成以后,提示是否马上进行数据库配置,选择否,然后进入到MySQL安装路径下:MySQL\MySQL Server 5.5\bin,打开bin文件夹,找到并以管理员身份运行MySQLInstanceConfig进入MySQL的配置界面。
3、下载并安装Navicat Premium
    Navicat Premium(导航猫数据库管理)是一个可多重连线资料库的管理工具,Navicat Premium(导航猫数据库管理)可以让你以单一程式同时连线到MySQL、SQLite、Oracle 及 PostgreSQL资料库,让管理不同类型的资料库更加的方便。
    如果你像我一样目前为止对SQL语言和数据库还处于“门外汉”阶段的话,使用Navicat Premium就可以对数据库进行可视化的操作,至少对于目前搭建测试环境比较帮助。
    这个链接的内容展示了如何在win7下安装MySQL并使用Navicat Premium链接数据库的方法:
    http://hi.baidu.com/zhang_zhu_1/item/06a9deefef4bae325a2d640e
4、下载MySQL的JDBC驱动:
   官方地址:http://www.mysql.com/downloads/connector/j/
   将下载后JDBC驱动包解压,里面有个名为mysql-connector-java-5.1.22-bin.jar的文件,这里面就包含了需要的JDBC代码。这个文件在后面进行MyEclipse与MySQL链接时会用到。

5、使用Navicat Premium链接MySQL,并新建一个名为testdata的数据库,注意这个名称要与后面的java代码链接的数据库名称一致。在数据库中添加一个表,给这个表添加三个列,分别为id,name,password,下图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我目前对数据库知道的很少很少,我的目的就是通过建这样一个表,然后在MyEclipse里面能写一段java代码,通过JDBC链接到建的数据库上,然后通过java代码读取数据库里面的内容并将它们打印出来,这样就能验证MyEclipse +MySQL的环境搭建成功了。

6、编写链接数据库的java代码
   代码是网上找的,比较有代表性:

import java.sql.Connection;
import java.sql.DriverManager;
import java.sql.PreparedStatement;
import java.sql.ResultSet;
import java.sql.SQLException;

public class MySql1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String driver = "com.mysql.jdbc.Driver";
        String dbName = "testdata"; //新建的数据库名称
        String passwrod = "123";      //数据库的密码
        String userName = "root";     //用户名
        String url = "jdbc:mysql://localhost:3306/" + dbName;
        String sql = "select * from id";

        try {
            Class.forName(driver);
            Connection conn = DriverManager.getConnection(url, userName,
                    passwrod);
            PreparedStatement ps = conn.prepareStatement(sql);
            ResultSet rs = ps.executeQuery();
            while (rs.next()) {
                System.out.println("id : " + rs.getInt(1) + " name : "
                        + rs.getString(2) + " password : " + rs.getString(3));
                 //分别读取各行的内容,并将它们打印出来,一行有3列,索引分别为1、2、3
            }

            // 关闭记录集
            if (rs != null) {
                try {
                    rs.close();
                } catch (SQL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 关闭声明
            if (ps != null) {
                try {
                    ps.close();
                } catch (SQL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 关闭链接对象
            if (conn != null) {
                try {
                    conn.close();
                } catch (SQL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

7、使用下面这个文档提到的方法将JDBC添加到MyEclipse

    然后编译代码,最后输出结果如下:
id : 0 name : e password : efe
id : 1 name : 222 password : 3333

网友:
我是刚刚接触学习java,看了一些java入门的书,但是学习完基础之后,具体的方向还没有确定!先了解哈!

网友(2015-07-22):
楼主给力  我也正在看mysql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精神!!!顶一下。

网友:
厉害啊,楼主除了学电子还学java,真是厉害

网友(2015-08-21):
意法和IS2T携手打造STM32 Java开发平台
http://www.eepw.com.cn/article/133534.htm
打算开始学Java

网友(2018-01-17):
如果有配套光盘资料就更好了,

网友:
JAVA 已经out。 运行效率没有C高, 编写效率没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