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示波器画波形与按键检测之间有点问题,以及画波形算法

楼主(2012-10-17):
问题1:怎么把采集到的数据输送到彩屏上才能显示的好看些?而且感觉画波形有点慢啊。现在是每次都重新画格子。。。慢好多。。。郁闷!怎么才能快一点?在论坛上看到说是边擦边画,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上次的那个点,刚好是格子上的点呢,怎么处理?if语句判断么,这样不是也很慢。

问题2:在画波形的时候,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用的是STM32和TFT彩屏320*240的。这样的话,按键检测就必须在中断里面执行了。但是由于界面上的数据需要根据按键按下来刷新彩屏,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原先是在画波形的时候,来个中断,在中断里面又要刷新彩屏,这样返回去画波形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楼主:
为毛没人鸟我。

网友A:
想快的话就加个CPLD,把画点、画线、清屏等常用操作用硬件完成。之前做过320×240的,单纯刷屏可以刷到100多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快的话就加个CPLD,把画点、画线、清屏等常用操作用硬件完成。之前做过320×240的,单纯刷屏可以刷到100 ...

STM32单纯刷屏也能60帧。。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单纯刷屏也能60帧。。

以前给M8用的,通过SPI接口控制CPLD,CPLD通过8位并口连到屏上。如果转成16位并口的话估计还要快一倍(时序已经达到屏的极限了)。

楼主:
顶起来吧,兄弟!

元芳,此事你怎么看?

网友B:
好吧,兄弟!你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兄弟!你怎么看``````

问题已解决。。。

网友C:
楼主采用什么方法解决的?  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采用什么方法解决的?  分享一下!!

笨方法。。。就是在中断里面不刷彩屏。

按键检测直接在中断里面运行。

至于画波形算法,木有,只有简单的画点画线。

网友D(2015-01-05):
引用 楼主:
笨方法。。。就是在中断里面不刷彩屏。

按键检测直接在中断里面运行。

LZ ,你最后到底采取的是那种方法绘制波形呢,我看论坛元老 NJ8888就是用的第一种,确实存在你说的那个问题,万一在网格上面怎么办,不过感觉第一种不需要刷整个屏幕,只需要擦点画点,那么闪烁问题应该不严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你最后到底采取的是那种方法绘制波形呢,我看论坛元老 NJ8888就是用的第一种,确实存在你说的那个问 ...

上面已经说了。

好像是擦点,画线,再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