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来确认一下,是不是CKDIV8置位后,定时计数器不受影响?

楼主(2012-10-17):
比如设置成8M的内部时钟。然后置位CKDIV8,哪些地方被8分频了呢?定时计数器时钟是不是并没有被8分频?

网友A:
CKDIV8是决定寄存器CLKPR的初值的,有效时CLKPR初值为8分频,无效时初值为不分频。
由于CLKPR可以影响CPU核以及所有同步结构,所以定时计数时钟(clkio)也会受到影响(8分频)。

这样好处就是可以通过熔丝位或者软件改CLKPR而改变系统时钟,并且在改动过程中定时计数
的周期总与系统的时钟周期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CKDIV8是决定寄存器CLKPR的初值的,有效时CLKPR初值为8分频,无效时初值为不分频。
由于CLKPR可以影响CPU ...

谢谢!明白了。。懂英文就是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