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开发一个PLC 带dtu 无线数据传输的

楼主(2012-10-17):
dtu+PLC 大家想想,希望大家提供一个开源的FX2N arm7的代码,最好是NXP的单片机,希望大家多帮助,一起搞成这个

网友:
这个没有开源的吧。

楼主:
是呀,找找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呀,找找看看吧

呵呵,我们的商业产品早就有了。GRM200G加上随便一个目前主流的小型PLC都可以(比如任意支持MODBUS的PLC,或者三菱FX,或者西门子200,还有欧姆龙的小型PLC)。
同时提供网络远程访问,短信访问和WEB页面访问功能。
用各种方法都可以读写PLC内部的任意寄存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61847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们的商业产品早就有了。GRM200G加上随便一个目前主流的小型PLC都可以(比如任意支持MODBUS的PLC ...

你们的东东我有,板子4层的,不错,就是那个gprs模块不怎么样,不过功能很好,但是那个可怕的零售价呀,超级的贵!

楼主:
再次说明,我要开发的是一个集成DTU的PLC !

网友B:
完全没有意义,PLC,dtu都是成品,标准的东西,为什么要用你集成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的东东我有,板子4层的,不错,就是那个gprs模块不怎么样,不过功能很好,但是那个可怕的零售价呀, ...

我们GRM200内部的模块可是目前能买到的最好的工业模块哦!用的是Cinterion的BGS2,这是一个超小体积的BGA封装的工业模块,可靠性非常好。
要知道Cinterion就是以前西门子的通讯模块部门。以前西门子MC37、MC52现在的生产厂家就是Cinterion。要说它的工业模块还不好,反正我是找不到更好的厂家了

我们的成本和售价都是比较高的。毕竟是商业产品,稳定性第一。我可不会在设计上省钱。连通讯口也是用的TI的磁隔。
我们不论电源线还是通讯线都可以轻松打过4KV脉冲群哦,并且此时通讯的错误率在百分之几以内。2KV脉冲群完全无错。
也就是说,你的安装环境中,只要PLC能正常运行,我们的模块就可以正常运行!
有电力行业的客户拿它去监控几百安的母线电流,跟强电部分放在一个电柜里。说实话在客户安装之前我自己心里也没谱(虽然电源和通讯是全隔离的,但我不知道强电的辐射会不会干扰到它),不过最后结果一切正常。它已经稳定运行好几个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们的东东我有,板子4层的,不错,就是那个gprs模块不怎么样,不过功能很好,但是那个可怕的零售价呀, ...

另外,如果您有批量,GRM200系列的售价也不会那么“可怕”
零售价比较高是没办法的,因为我们的功能是业界同类产品中的第一。
只有我们直接支持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等等各种PLC,其他产品最多只能支持Modbus而且还不完整。
只有我们支持短信催款所需的各种保护措施(对付终端客户拔卡,换卡,拆天线等等各种手段)
也只有我们可以自带类似小型PLC的功能,包括定时控制,事件控制等等,你可以写C语言的复杂表达式,而且还支持把我们模块的数字和模拟量IO口借给PLC用。
功能强大的背后是对客服的要求非常高。几乎每个客户在一开始的时候都需要客服工程师来指导配置工程,很多时候甚至是客服工程师直接给客户配好工程,客户只要改下手机号码就能投入使用。
这都是隐形的费用哦!
如果您是老用户了,又有一定的批量,我们的价格当然会降的。这个您可以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如果您有批量,GRM200系列的售价也不会那么“可怕”
零售价比较高是没办法的,因为我们的 ...

抱歉,模块的这个事我不知道,嘿嘿,out了,不过外壳还是差那么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有意义,PLC,dtu都是成品,标准的东西,为什么要用你集成在一起的

实用新型!这个有利于物联网的发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模块的这个事我不知道,嘿嘿,out了,不过外壳还是差那么一点吧

外壳是公模的。这个没办法,因为要带那么多本地IO端口,所以必须有那么多接插件位置。
我们的量又没有大到可以自己开模,所以就找了一个公模来用。
不过我们将来的3G版本会自己开一个铁壳的。到时候或许也会把无本地IO的GRM200也换成铁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是公模的。这个没办法,因为要带那么多本地IO端口,所以必须有那么多接插件位置。
我们的量又没有大 ...

支持你们开个模,这样产品性价比更高了,看着更高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支持你们开个模,这样产品性价比更高了,看着更高级

呵呵,纯粹的通讯模块好办,弄个简单的方形的黑色铁壳看起来就不错,不管配什么控制器都看得过去。
但对于带一大堆IO端口的模块,似乎怎么开模都不可能太好看,个人感觉最好看的就是PLC外壳,例如西门子或三菱的
可是如果用西门子外壳,而客户的控制器是三菱,看着也别扭;如果用三菱的外壳,客户是西门子,看着更别扭。。。
麻烦啊,各家的PLC外壳形状都不同,所以不管怎么做,都会有人说难看

我们有一个模拟量扩展模块GRA882,因为经常跟西门子S7-200配套,所以就用的S7-200的公模,把它跟全套西门子控制器放在一个电箱里,看起来就非常协调。
可是不用西门子PLC的客户,就说那个外壳不好看了,嫌它太高(其实我的电路只有单层,但西门子200的外壳确实很高)。我真的没有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纯粹的通讯模块好办,弄个简单的方形的黑色铁壳看起来就不错,不管配什么控制器都看得过去。
但对 ...

是呀,我也困惑这个问题,我那个DTU究竟是用MD720的壳呢还是用别的什么类型的,同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