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读书郎 P20 充电IC 印字 C0-T0B和832LP 8011F型号

楼主(2012-10-17):
充电部分电路读书郎 P20  充电IC 印字 C0-T0B 和 印字 832LP  8011F的型号,不能充电了。没用过这IC,也搜索不到. 论坛那位知道的,麻烦告诉下,谢谢了

楼主:
d顶上,补丁字

网友:
应该随便找一个就行吧,这种一般是小电流的,可能是500或800mA的。
国产的一堆,合泰的不少,可以去看看。

楼主:
謝謝樓上的回覆,有型號,好修,好替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