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查查原理图的错(可能有很多)

楼主(2012-10-17):
用3.7v电池供电
帮忙查查还少画了什么
有哪些线连错了
还有pl2303在不连电脑的时候功耗大吗
怎么加一个开关让它只在连上usb线的时候工作

谢谢了

网友:
呃,新手乱提一下:
1.电机那边反向并一个二极管,防止电机反电动势击穿驱动管.
2.你既然在意PL2303的耗,为什么电源采样电阻使用两个1K的电阻并联?实际用个几百K到1M感觉都可以.
3.DS1302为了走时准确也加个负载电容比较好.

楼主:
哦 我是忘记改了 谢谢提醒
还有负载电容怎么接 接多少啊???

楼主:
还有其他的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