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FPGA的四个bank在sch是独立的,如何与pcb封装对...

楼主(2012-10-18):
问个问题:
FPGA 管脚很多,看到别的电路图,在sch电路图里,都是将FPGA的四个BANK分别画成四个部分,那么这四个部分如何与PCB图中的一个PCB封装对应呢?

网友A:
自动就是一个封装了。  在protel99里 以前叫 部件 一个元件可以有很多个部件。

网友(2013-03-18):
引用 网友A:
自动就是一个封装了。  在protel99里 以前叫 部件 一个元件可以有很多个部件。 ...

哦,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