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激式开关电源110V正常,220V故障,如何判断故障原因?

楼主(2012-10-18):
仪表的电源故障,现象是110V正常启动,但220V下无法启动(输出电压低于额定值20%左右),正常工作电压范围是100~240V。原理图与下图类似,电源芯片是MIP0222SY。请教:从哪里下手呢?谢谢

网友:
调采样电阻R4试试。

楼主:
终于修好了,报告一下。
查了电源部分多个件,都没问题。最后把电源板拆下来(相当于空载),输出电压正常了。再接回去,又不行了。感觉CPU部分110V能亮,应该没坏。拆下另一个负载(仪表输出板),仪表上电后一直闪,再查,漏焊了C4。补上之后一切正常了。
感谢dory_m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