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4振荡电路不懂,求指教!!!

楼主(2012-10-18):
电路和仿真波形如下图所示,我有几个问题不懂,求大侠指点:
1、方波的震荡频率由什么决定的啊???是那两个33K和100K的电阻吗?
2、20P的电容C1起什么作用??
3、1nF的电容C2起什么作用???
4、整个电路的作用是不是就是给那个22uF的电容C3充电啊???

菜鸟求教,希望高手多多指教,,谢谢啦!!!

网友:
我瞎扯一下,楼主听听,可能不对啊:

首先这是一个多谐振荡器,有两种暂稳态,电路是自动实现两者的切换的,首先要假设一种稳态分析,假设上电之后,U1左面称为V0吧为0,则V1为高,V2为低(对于这种电路,传播时间远小于RC时间常数所以可忽略),对于上面这个状态,C1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所以C1会有一个充电过程,当C1充到V0的触发电压时,第二个暂稳态就出现了,此时应该为V0为触发电压,V1为0,V2为高,还是C1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C1的下面会被升到一个大于电源电压的值,之后C1就会放电,表现出C1的下面电压会降低,当再次降到V0的触发电压时,第一个暂稳态就再次出现了,表现为V0为触发电压,V1为高,V2为低,所以你此时测C1下面应该为负电压,之后就是两个暂稳态之间的不对切换了!!
由上面的原理看出,周期由R2和C1决定,

U3可能是整形用的,一般多个并用于扩流;

后面那个电容可能是串联谐振;不确定!!

对就是给他充电!功率不大啊,电源电压算5V,74uc14输出20ma,功率100mw;

网友:
用HC14,电路可以更简单些.

网友A:
1、方波的震荡频率由什么决定的啊?----------C1、R2。
2、20P的电容C1起什么作用??----------正回授。
3、1nF的电容C2起什么作用???-----------L1信号之正回授。
4、整个电路的作用是不是就是给那个22uF的电容C3充电啊???-------------------是有这現象。

网友:
充电?这话听着咋这么别扭呢?

变压器后面不就是个典型的全波整流加电容滤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方波的震荡频率由什么决定的啊?----------C1、R2。
2、20P的电容C1起什么作用??----------正回授。
3 ...

我试了一下:
1、方波的频率完全由R2决定,R2增大10倍则方波频率减小10倍;R2减小一半,则方波频率提高一倍。
2、电容C1好像有移相的作用,不加电容时:

加了电容后:

网友B:
我晕,我一楼说了半天,楼主没看啊??

网友:
不加电容,频率就由74HC14的内部传输时间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晕,我一楼说了半天,楼主没看啊??

不好意思啊,当时看了,没看懂;刚又看了一下,并且仿真了一下,虽然还是不太懂,但是确实感觉是大侠说的那种情况:

上面是仿真的波形,但是我现在还看不太懂,感觉充放电的过程其实挺复杂的,一时半会儿估计我也理解不了。。。。

而且,经过计算发现100K的电阻和20P的电容其充电时间常数为2微秒,与方波的周期6微秒感觉上好像是有一定关系的。。。

感谢大侠的指点,,,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