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如何实现 0-10V 和 4-20ma 的自动切换

楼主(2012-10-18):
模拟量输入常用的有 0-10V 和4-20ma
怎么才能实现同一个点同时 可以测 0-10v 和4-20MA?
现场一般是在4-20ma上并一个500的电阻 有没有办法自动识别?

网友:
自动识别自动切换不可能,但可以用MOS管去切换,人为切换,省的跳线了

楼主:
mos 有压降 有阻抗  比起跳线会影响到精度  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同样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成本啊成本

网友:
用软件+硬件切换还差不多

网友:
自动切换肯定会用到Mos,我觉得可以这样:
1.采样电阻500欧,检测其上电压,如V1
2.采样电阻切换为250欧,检测电压,如V2;
3.如果V2=V1,则认为是0-10V输入,否则为4-20mA

网友:
如果怕MOS的电阻,可用小型继电器,哈哈

sorry,考虑欠缺,未考虑到信号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 有压降 有阻抗  比起跳线会影响到精度  这个怎么解决?

MOSFET 有阻抗,但使用时是和 500欧电阻串连的,影响有多小?

就用 ME9926 MOSFET 为例,RDS(on)是 29m欧,只是 500欧的 0.006%,如果用的 500欧电阻精度不是 0.005% 或更高,电阻的精度带来的误差要大得多。

MOSFET 有压降,但在 20mA 时压降是多小?

满度时 20mA 在 RDS(on)上的电压降是 29*20*1E-6=0.58mV,而500欧上是 10,000mV,影响有多大?

网友:
留名
关注此问题~~~

应该不是0-10V 和4-20ma;
而是2-10V 和4-20ma 吧???

楼主:
查了下  ME9926  在VGS 4.5V的时候确实是 29毫欧   门槛电压 1V 击穿电压 20V
原理上讲 应该是可行的  感谢指点
有没有人在成熟的产品上用过这样的电路?
我去搭个电路试下 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2019-01-13):
please share me schematic for autoswitching 0-10V abd 4-20ma

网友:
0-10V输出功率多大? 4-20mA最大负载电阻是多少?先提供基本参数啊